/SDN信号为低电平时,RA是不是来个负向信号才能导通?

楼主:
/SDN信号为低电平时,RA是不是来个负向信号才能导通?

网友:
“/SDN信号为低电平时,RA是不是来个负向信号才能导通?”

是。而且RA或者LA必须低到MOS管GS之间电压超过该管VGS

网友:
RUF025N02

http://rohmfs.rohm.com/en/produc ... osfet/ruf025n02.pdf

对于MOSFET的导通与否,与输入信号有关,与加在G极的电压有关,

只要Vgs > Vgsth即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