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应用设计(转)

楼主:
一、 选型:根据要求(比如:使用光耦的环境,光耦的速度,功耗等)选择使用光耦的型号。如:低速光耦、高速光耦。
例:现在需要一个光耦的速率为56000bps。一般的低速光耦(tlp521,pc187等)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因此,需要选择高速光耦。低速,高速是根据Tr和Tf通过计算得出的。所以,主要看这两个参数。

二、 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的选取:
(1) 限流电阻RF:限流电阻是根据IF的大小和发光二极管上面的压降(VF)的多少来选取的。不同型号的芯片,其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也不尽相同,不过,常用的型号的光耦芯片其二极管的压降一般取典型值1.4V-1.7V。IF的值一般要小于5mA。
RF=(Vin-VF)/IF
(2) 上拉电阻RL:上拉电阻的阻值是CTR(电流传输比),VCE和VCC一起共同作用计算出来的。这里计算阻值是按照最小的CTR来计算
RL=(VCC-VCE)/IC,IF=IC*CTR。
IC、IF和VCE之间的关系如下:
考虑到功耗和三极管尽快的进入到饱和区的问题,则RL要足够的大。一般RL的取值为1K到10K之间。

网友:
那么 VCE的值一般取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