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参数大全(转载)

楼主:
三极管参数大全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B857   70V 4A 40W   BU2508A   1500V 8A 125W
BU2508AF 1500V 8A 45W   BU2508DF 1500V 8A 45W
BU2520AF 1500V 10A 45W   BU2520AX 1500V 10A 45W
BU2520DF 1500V 10A 45W   BU2520DX 1500V 10A 45W
BU2522AF 1500V 10A 45W    BU2522AX 1500V 10A 45W
BU2522DF 1500V 10A 45W    BU2522DX 1500V 10A 45W
BU2525AF 1500V 12A 45W    BU2525AX 1500V 12A 45W
BU2527AF 1500V 12A 45W    BU2527AX 1500V 12A 45W
BU2532AL 1500V 15A 150W    BU2532AW 1500V 16A 125W
BU2725DX 1700V 12A 45W    BU406   400V 5A 60W
BU4522AF 1500V 10A 45W    BU4522AX 1500V 10A 45W
BU4523AF 1500V 11A 45W    BU4523AX 1500V 11A 45W
BU4525AF 1500V 12A 45W    BU4525DF 1500V 12A 45W
BU4530AL 1500V 16A 125W    BU4530AW 1500V 16A 125W
BUH1015   1500V 14A 70W    BUH315D   1500V 6A 44W
BUT11A   1000V 5A 100W    C3039   500V 7A 50W
C3886A   1500V 8A 50W    C3996   1500V 15A 180W
C3997   1500V 20A 250W    C3998   1500V 25A 250W
c4242   450V 7A 40W    C4288A   1600V 12A 200W
C4532   1700V 10A 200W    C4634   1500V 0.01A 2W
C4686A   1500V 50mA 10W    C4762   1500V 7A 50W
C4769   1500V 7A 60W    C4891   1500V 15A 75W
C4897   1500V 20A 150W   C4924   1500V 10A 70W
C5027   1100V   50W   C5039   800V 5A 30W
C5045   1600V 15A 75W   C5047   1600V 25A 25W
C5048   1500V 12A 50W   C5086   1500V 10A 50W
C5088   1500V 8A 60W   C5129   1500V 10A 50W
C5142   1500V 20A 200W   C5144   1700V 20A 200W
C5148   1500V 8A 50W   C5149   1500V 8A 50W
C5243   1700V 15A 200W   C5243   1700V 15A 200W
C5244   1500V 20A 200W   C5244A   1600V 20A 200W
C5250   1500V 8A 50W   C5251   1500V 12A 50W
C5252   1500V 15A 50W   C5294   1500V 20A 120W
C5296   1500V 8A 60W   C5297   1500V 8A 60W
C5301   1500V 20A 120W   C5302   1500V 15A 75W
C5331   1500V 15A 180W   C5386   1500V 7A 50W
C5387   1500V 10A 50W   C5404   1500V 9A 50W
C5404   1500V 9A 50W   C5406   1500V 14A 100W
C5407   1700V 15A 100W   C5411   1500V 14A 60W
C5423   1700V 15A 100W   C5440   1500V 15A 60W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C5445   1500V 25A 200W   C5446   1700V 18A 200W
C5449   1500 12A 50W   C5515   1500V 17A
C5516   1500V 20A    C5521   1500V 13A 50W
C5552   1700V 16A 65W   C5570   1700V 28A 220W
C5583   1500V 17A 150W   C5584   1500V 20A 150W
C5587   1500V 17A 75W   C5589   1500V 18A 200W
C5597   1700V 22A 200W   C5612   2000V 22A 220W
C5686   2000V 20A 70W   C5801   1500V 8A 50W 48kHz
C5802   1500V 10A 60W 69KHz C5803   1500V 12A 70W 84KHz
C5855   1500V 12A 50W   C5904   1500V 17A
C5905   1700V 20A    C5914   1500V 12A
C5928    约13A    C5929    约15A
C5931   1700V 15A 8   D1088   300V 6A 30W B>2000
D1273-P NPN 80V 3A 40W   D1878   1500V 5A 60W
D1879   1500V 6A 60W   D2058   60V 3A 25W
D2356   1500V 20A 200W   D5703   1500V 10A 70W
HPA100   1500V 10A 150W   HPA150   1500V 15A 150W
J5804   1500V 14A    J6810   1500V 10A
J6812   1500V 12A 60W   J6815   1500V 15A 60W
J6820   1500V 20A 60W   J6825   1500V 25A 150W
J6910   1700V 10A 60W   J6916   1700V 16A 60W
J6920   1700V 20A 60W   MJE13007 NPN 700V   80W
MJE13009 NPN 700V   100W   MJL16218 1500V 15A 170W
MJW16212 1500V 10A    ST2001   1500V 10A 55W
ST2310FX 1500V 12A    TIP102 NPN 100V 8A 80W
TIP122 NPN 100V 5A 65W   TIP127 PNP 100V 8A 65W
TIP31C NPN 100V 3A 40W   TIP32C PNP 100V 3A 40W
TIP41C NPN 100V 6A 65W   TIP42 PNP 40V 6A 65W
TIP42A PNP 60V 6A 65W   TIP42C PNP 100V 6A 65W
TIP50C   400V 1A 40W
用大功率高耐压场效应管参数114种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2SK534   800 5 100   2SK1045   900 5 150
2SK538   900 3 100   2SK1081   800 7 125
2SK557   500 12 100   2SK1082   800 6 125
2SK560   500 15 100   2SK1119   1000 4 100
2SK56   500 9 125   2SK1120 1000 8 150
2SK566   800 3 78   2SK1198   800 3 75
2SK644   500 10 125   2SK1249 500 15 130
2SK719   900 5 120   2SK1250   500 20 150
2SK725   500 15 125   2SK1271   1400 15 240
2SK727   900 5 125   2SK1280   500 18 150
2SK774   500 18 120   2SK1341   900 5 100
2SK785   500 20 150   2SK1342   900 8 100
2SK787   900 8 150   2SK1357   900 5 125
2SK788   500 13 150   2SK1358   900 9 150
2SK790   500 15 150   2SK1451   900 5 120
2SK955   800 9 150   2SK1498   500 20 120
2SK962   900 8 150   2SK1500   500 25 160
2SK1019   500 30 300   2SK1502   900 7 120
2SK1020   500 30 300   2SK1512   850 10 150
2SK1531   500 15 150   IRFP150   100 41 180
2SK1537   900 5 100   IRFP151   60 19 180
2SK1539   900 10 150   IRFP240   200 31 150
2SK1563   500 12 150   IRFP250   200 31 180
2SK1649   900 6 100   IRFP251   150 33 180
2SK1794   900 6 150   IRFP254   250 23 180
2SK2038   900 6 125   IRFP350   400 16 180
IRF350   500 13 150   IRFP351   350 16 180
IRF360   400 25 300   IRFP360   400 23 250
IRF440   500 8 125   IRFP450   500 14 180
IRF450   500 13 150   IRFP451   450 14 180
IRF451   450 13 150   IRFP452   500 12 180
IRF460   500 21 300   IRFP460   500 20 250
IRF740   400 10 125   MTH8N50   500 8 120
IRF820   500 2.5 50   MTH8N60   600 8 120
IRF834   500 5 100   MTH10N50 500 10 120
IRF840   500 8 125   MTH12N50 500 12 120
IRF841   450 8 125   H12N45   450 12 120
IRF842   500 7 125   H13N50   500 13 150
MTH14N50 500 14 150   MTP5N45   450 5 75
MTH20N20 200 20 120   MTP5N50   500 5 75
MTH25N20 200 25 150   MTP6N60   600 6 125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型   号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MTH30N10 100 30 120   IXGH10N100 1000 10 100
MTH35N15 150 35 150   IXGH15N100 1000 15 150
MTH40N10 100 40 150   IXGH20N60 600 20 150
MTM6N80   800 6 120   IXGH25N100 1000 25 200
MTM6N90   900 6 150   GH30N60   600 30 180
MTM8N50   500 8 100   GH30N100 1000 30 250
MTM8N90   900 8 150   GH40N60   600 40 200
MTM10N20 200 10 75   IXTH24N50 500 24 250
MTM20N20 200 20 125   IXTH30N20 200 30 180
MTM25N10 100 25 100   IXTH30N30 300 30 180
MTM30N10 100 30 120   IXTH30N50 500 30 300
MTM40N10 100 40 150   IXTH40N30 300 40 250
MTP3N60   600 3 75   IXTH50N10 100 50 150
MTP3N100 1000 3 75   IXTH50N20 200 50 150
MTP4N60   600 4 50   IXTH67N10 100 67 200
MTP4N80   800 4 50   IXTH75N10 100 75 13553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D633 NPN 音频功放
100V   达林顿   7A 40W     达林顿
9013 NPN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2
9014 NPN 低噪放大 50V 0.1A 0.4W 150HMZ   9015
9015 PNP 低噪放大 50V 0.1A 0.4W 150MHZ   9014
9018 NPN 高频放大 30V 0.05A 0.4W 1000MHZ
8050 NPN 高频放大 40V 1.5A 1W 100MHZ   8550
8550 PNP 高频放大 40V 1.5A 1W 100MHZ   8050
2N2222 NPN 通用   60V 0.8A 0.5W 25/200NS
2N2369 NPN 开关   40V 0.5A 0.3W 800MHZ
2N2907 NPN 通用   60V 0.6A 0.4W 26/70NS
2N3055 NPN 功率放大 100V 15A 115W    MJ2955
2N3440 NPN 视放   450V 1A 1W 15MHZ   2N6609
2N3773 NPN 音频功放 160V 16A 50W
2N3904 NPN 通用   60V 0.2A
2N2906 PNP 通用   40V 0.2A
2N2222A NPN 高频放大 75V 0.6A 0.625W 300MHZ
2N6718 NPN 音频放大 100V 2A 2W
2N5401 PNP 视频放大 160V 0.6A 0.625W 100MHZ 2N5551
2N5551 NPN 视频放大 160V 0.6A 0.625W 100MHZ 2N5401
2N5685 NPN 音频功放 60V 50A 300W
2N6277 NPN 功放   180V 50A 250W
9012 PNP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3
2N6678 NPN 音频功放 650V 15A 175W 15MHZ
9012 PNP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3
3DA87A NPN 视频放大 100V 0.1A 1W
3DG6B NPN 通用   20V 0.02A 0.1W 150MHZ
3DG6C NPN 通用   25V 0.02A 0.1W 250MHZ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3DG6D NPN 通用   30V 0.02A 0.1W 150MHZ
MPSA42 NPN 电话视频 300V 0.5A 0.625W    MPSA92
MPSA92 PNP 电话视频 300V 0.5A 0.625W    MPSA42
MPS2222ANPN 高频放大 75V 0.6A 0.625W 300MHZ
9013 NPN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2
3DK2B NPN 开关   30V 0.03A 0.2W
3DD15D NPN 电源开关 300V 5A 50W
3DD102C NPN 电源开关 300V 5A 50W
3522V   稳压管   5V
A634 PNP 音频功放 40V 2A 10W
A708 PNP 音频开关 80V 0.7A 0.8W
A715C PNP 音频功放 35V 2.5A 10W 160MHZ
A733 PNP 通用   50V 0.1A   180MHZ
A741 PNP 开关   20V 0.1A   70/120NS
A781 PNP 开关   20V 0.2A   80/160NS
A928 PNP 通用   20V 1A 0.25W
A933 PNP 通用   50V 0.1A   140MHZ
A940 PNP 音频功放 150V 1.5A 25W 4MHZ   C2073
A966 PNP 音频激励 30V 1.5A 0.9W 100MHZ   C2236
A950 PNP 通用   30V 0.8A 0.6W
A968 PNP 音频功放 160V 1.5A 25W 100MHZ   C2238
A1009 PNP 功放开关 350V 2A 15W
A1220P PNP 音频功放 120V 1.5A 20W 150MHZ
A1013 PNP 视频放大 160V 1A 0.9W    C2383
A1015 PNP 通用   60V 0.1A 0.4W 8MHZ   C1815
2N6050 PNP 音频功放 60V 12A 150W
2N6051 PNP 音频功放 80V 12A 15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A1175 PNP 通用   60V 0.10A 0.25W 180MHZ
A1213 PNP 超高频   50V 0.15A   80MHZ
A719 PNP 通用   30V 0.50A 0.625W 200MHZ
B12 PNP 音频   30V 0.05A 0.05W
B1114 PNP 通用   20V 2A   180MHZ
B205 PNP 音频功放 80V 20A 80W
B1215 PNP 功放开关 120V 3A 20W 130MHZ
C294 NPN 栾生对管 25V 0.05A   200MHZ
C1044 NPN 视放   45V 0.3A 2.2GHZ
C1216 NPN 高速开关 40V 0.2A T,20nS
C1344 NPN 通用低噪 30V 0.10 230MHZ
C1733 NPN 栾生对管 30V 0.05A 2GHZ
C1317 NPN 通用   30V 0.5A 0.625W 200MHZ
C546 NPN 高放   30V 0.03A 0.15W 600MHZ
C680 NPN 音频功放 200V 2A 30W 20MHZ
C665 NPN 音频功放 125V 5A 50W 15MHZ
C4581 NPN 电源开关 600V 10A 65W 20MHZ
C4584 NPN 电源开关 1200V 6A 65W 20MHZ
C4897 NPN 行管   1500V 20A 150W
C4928 NPN 行管   1500V 15A 150W
C5411 NPN 彩显行管 1500V 14A 60W
HQ1F3P NPN 功放开关 20V 2A 2W
TIP132 NPN 音频功放 100V 8A 70W    TIP137
A1020 PNP 音频   50V 2A 0.9W
A1123 PNP 低噪放大 150V 0.05A 0.75W
A1162 PNP 通用   50V 0.15A 0.15W
A1216 PNP 功放开关 180V 17A 200W 20MHZ   C2922
A1265 PNP 功放开关 140V 10A 100W 30MHZ   C3182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A1295 PNP 功放开关 230V 17A 200W 30MHZ   C3264
A1301 PNP 功放开关 160V 12A 120W 30MHZ   C3280
C3280 NPN 功放开关 160V 12A 120W 30MHZ   A1301
A1302 PNP 功放开关 200V 15A 120W 30MHZ   C3281
C3281 NPN 功放开关 200V 15A 120W 30MHZ   A1302
A1358 PNP    120V 1A 10W 120MHZ
A1444 PNP 高速电源 100V 15A 30W 80MHZ
A1494 PNP 功放开关 200V 17A 200W 20MHZ   C3858
A1516 PNP 功放开关 180V 12A 130W 25MHZ
A1668 PNP 电源开关 200V 2A 25W 20MHZ
A1785 PNP 驱动   120V 1A 1W 140MHZ
A1941 PNP 音频功放 140V 10A 100W    C5198
C5198 NPN 音频功放 140V 10A 100W    A1941
A1943 PNP 功放开关 230V 15AA 150W    C5200
C5200 NPN 功放开关 230V 15A 150W    A1943
A1988 PNP 功放开关
B449 PNP 功放开关 50V 3.5A 22.5W
B647 PNP 通用   120V 1A 0.9W 140MHZ   D667
D667 NPN 通用   120V 1A 0.9W 140MHZ   B649
B1375 PNP 音频功放 60V 3A 2W 9MHZ
D40C NPN 对讲机用 40V 0.5A 40W 75MH
B688 PNP 音频功放 120V 8A 80W    D718
B734 PNP 通用   60V 1A 1W    D774
B649 PNP 视放   180V 1.5A 20W    D669
D669 NPN 视频放大 180V 1.5A 20W 140MHZ   B649
B669 PNP 达林顿功 70V 4A 4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B675 PNP 达林顿功 60V 7A 40W
B673 PNP 达林顿功 100V 7A 40W
B631K PNP 音频功放 120V 1A 8W 130MHZ   D600K
D600K NPN 音频功放 120V 1A 8W 130MHZ   B631K
C3783 NPN 高压高速 900V 5A 100W
B1400 PNP 达林顿功 120V 6A 25W    D1590
B744 PNP 音频功放 70V 3A 10W
B1020 PNP 功放开关 100V 7A 40W
B1240 PNP 功放   40V 2A 1W 100MHZ
B1185 PNP 功放   60V 3A 25W 70MHZ   D1762
B1079 PNP 达林顿功 100V 20A 100W    D1559
B772 PNP 音频功放 40V 3A 10W    D882
B774 PNP 通用   30V 0.1A 0.25W
B817 PNP 音频功放 160V 12A 100W    D1047
B834 PNP 功放开关 60V 3A 30W
B1316 PNP 达林顿功 100V 2A 10W
B1317 PNP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D1975
B1494 PNP 达林顿功 120V 20A 120W    D2256
B1429 PNP 功放开关 180V 15A 150W
C380 NPN 高频放大 35V 0.03A 250MHZ
C458 NPN 通用   30V 0.1A 230MHZ
C536 NPN 通用   40V 0.1A 180MHZ
2N6609 PNP 音频功放 160V 15A 150W >2MHZ   2N3773
C3795 NPN 高压高速 900V 5A 40W
C2458 NPN 通用低噪 50V 0.15A 0.2W
C3030 NPN 开关管   900V 7A 80W 达林顿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C3807 NPN 低噪放大 30V 2A 1.2W 260MHZ
C3858 NPN 功放开关 200V 17A 200W 20MHZ   A1494
D985 NPN 达林顿功 150V ±1.5A 10W
C2036 NPN 高放低噪 80V 1A 1-4W
C2068 NPN 视频放大 300V 0.05A 1.5W 80MHZ
C2073 NPN 功率放大 150V 1.5A 25W 4MHZ   A940
C3039 NPN 电源开关 500V 7A 50W
C3058 NPN 开关管   600V 30A 200W
C3148 NPN 电源开关 900V 3A 40W
C3150 NPN 电源开关 900V 3A 50W
C3153 NPN 电源开关 900V 6A 100W
C3182 NPN 功放开关 140V 10A 100W    A1265
C3198 NPN 高频放大 60V 0.15A 0.4W 130MHZ
3DK4B NPN 开关   40V 0.8A 0.8W
3DK7C NPN 开关   25V 0.05A 0.3W
3D15D NPN 电源开关 300V 5A 50W
C2078 NPN 音频功放 80V 3A 10W 150MHZ
C2120 NPN 通用   30V 0.8A 0.6W
C2228 NPN 视频放大 160V 0.05A 0.75W
C2230 NPN 视频放大 200V 0.1A 0.8W
C2233 NPN 音频功放 200V 4A 40W
C2236 NPN 通用   30V 1.5A 0.9W    A966
C1733 NPN 孪生对管 30V    2GHZ
C1317 NPN 通用   30V 0.5A 0.625W 200MHZ
C2238 NPN 音频功放 160V 1.5A 25W 100MHZ   A968
C752 NPN 通用   30V 0.1A   300MHZ
三极管参数大全2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C815 NPN 通用   60V 0.2A 0.25W
C828 NPN 通用   45V 0.05A 0.25W
C900 NPN 低噪放大 30V 0.03A 100MHZ
C945 NPN 通用   50V 0.1A 0.5W 250MHZ
C1008 NPN 通用   80V 0.7A 0.8W 50MHZ
C1162 NPN 音频功放 35V 1.5A 10W
C1213 NPN 监视器专 30V 0.5A 0.4W
C1222 NPN 低噪放大 60V 0.1A    100MHZ
C1494 NPN 发射    36V 6A PQ=40W 175MHZ
C1507 NPN 视放    300V 0.2A 15W
C1674 NPN HF/ZF    30V 0.02A    600MHZ
C1815 NPN 通用    60V 0.15A 0.4W 8MHZ    A1015
C1855 NPN HF/ZF    20V 0.02A    550MHZ
C1875 NPN 彩行    1500V 3.5A 50W
C1906 NPN 高频放大 30V 0.05A    1000MHZ
C1942 NPN 彩行    1500V 3A 50W
C1959 NPN 通用    30V 0.4A 0.5W 300MHZ
C1970 NPN 手机发射 40V 0.6A 1.3W 175MHZ
C1971 NPN 手机发射 35V 2A 7.0W 175MHZ
C1972 NPN 手机发射 35V 3.5A 15W 175MHZ
C2320 NPN 通用    50V 0.2A 0.3W 200MHZ
C2012 NPN 高放    30V 0.03A    200MHZ
C2027 NPN 行管    1500V 5A 50W
D814 NPN 低噪放大 150V 0.05A 1   50MHZ
C5142 NPN 彩行    1500V 20A 200W
D998 NPN 音频功放 120V 10A 80W <1/3US
D2253 NPN 彩显行管 1700V 6A 5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D110 NPN 音频功放 130V 10A 100W 1MHZ
C2335 NPN 视频   500V 7A 40W
C2373 NPN 功放   200V 7.5A 40W
C2383 NPN 视频开关 160V 1A 0.9W    A1013
C3300 NPN 音频功放 100V 15A 100W
C3310 NPN 电源开关 500V 5A 40W
C3320 NPN 电源开头 500V 15A 80W
C3355 NPN 高频放大 20V 0.1A    6500MHZ
C3358 NPN 高频放大 20V 0.1A    7000MHZ
C3457 NPN 电源开关 1100V 3A 50W
C3460 NPN 电源开关 1100V 6A 100W
C3466 NPN 电源开关 1200V 8A 120W
C3505 NPN 电源开关 900V 6A 80W
C3527 NPN 电源开关 500V 15A 100W
C3528 NPN 电源开关 500V 20A 150W
C3866 NPN 高压高速 900V 3A 40W
C2443 NPN 功放开关 600V 50A 400W
C2481 NPN 音频功放 150V 1.5A 20W
C2482 NPN 视频放大 300V 0.1A 0.9W
C2500 NPN 通用    30V 2A 0.9W 150MHZ
C2594 NPN 音频功放 40V 5A 10W
C2611 NPN 视频放大 300V 0.1A 1.25W
C2625 NPN 音频功放 450V 10A 80W
C2682 NPN NF/Vid   180V 0.1A 8W
C2688 NPN 视放管    300V 0.2A 10W 80MHZ
C2690 NPN 音频功放 120V 1.2A 20W 1 50MHZ    A1220P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C2751 NPN 电源开关 500V 15A 120W
C2837 NPN 音频功放 150V 10A 100W
C3873 NPN 高压高速 500V 12A 75W 30MHZ
C3886 NPN 开关 行 1400V 8A 50W 8MHZ
C3893 NPN 行管    1400V 8A 50W 8MHZ
C3907 NPN 功放开关 180V 12A 130W 30MHZ
C3595 NPN 射频    30V 0.5A 1.2W
C4059 NPN 高速开关 600V 15V 130W 0.5/2.2US
C4106 NPN 电源开关 500V 7A 50W 20MHZ?
C4111 NPN 开关 行 1500V 10A 150W
C3679 NPN 电源开关 900V 5A 100W 6MHZ
C2898 NPN 音频功放 500V 8A 50W
C2922 NPN 音频功放 180V 17A 200W 50MHZ    A1216
C3026 NPN 开关管    1700V 5A 50W
D986 NPN 达林顿功 150-80V 1.5A 10W
C3262 NPN 功放    800V 10A 100W
C3264 NPN PA功放 230V 17A 200WB=170    A1295
C3280 NPN 音频功放 160V 12A 120WB=100
C3281 NPN 音频功放 200V 15A 150W 30MHZ
C3680 NPN 电源开关 900V 7A 120W 6MHZ
C3688 NPN 彩行    1500V 10A 150W
C3720 NPN 彩行    1200V 10A 200W
C3953 NPN 视放    120V 0.2A 1.3W 400MHZ
C3987 NPN 达林顿    50V 3A 20W
C3995 NPN 行管    1500V 12A 180W
D1025 NPN 达林顿功 200V 8A 5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C3997 NPN 行管    1500V 15A 250W
C3998 NPN 行管    1500V 25A 250W
C4024 NPN 功放开关 100V 10A 35W 24MHZ
C4038 NPN 门电路    50V 0.1A 0.3W 180MHZ
D1037 NPN 音频功放 150V 30A 180W
D1047 NPN 音频功放 160V 12A 100W     B817
C4119 NPN 微波炉   1500V 15A 250W
C4231 NPN 音频功放 800V 2A 30W
C4237 NPN 高压高速 1000V 8A 120W 30MHZ
C4242 NPN 高压高速 450V 7A 40W
C4297 NPN 电源开关 500V 12A 75W 10MHZ
C4429 NPN 电源开关 1100V 8A 60W
C4517 NPN 音频功放 550V 3A 30W 6MHZ
C4532 NPN 大屏行管 1700V 10A 200W
C4582 NPN 电源开关 600V 15A 75W 20MHZ
C5244 NPN 彩行    1700V 15A 200W
C5249 NPN 功放开关 600V 3A 35W 6MHZ
C5250 NPN 开关    1000V 7A 100W
C5251 NPN 彩行    1500V 12A 50W
D1071 NPN 达林顿功 300V 6A 40W
C4706 NPN 电源开关 900V 14A 130W 6MHZ
C4382 NPN 功放开关 200V 2A 25W 20MHZ    A1668
C4742 NPN 彩行    1500V 6A 50W
C4745 NPN 彩行    1500V 6A 50W
C4747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C4769 NPN 微机行管 1500V 7A 60W
C4913 NPN 大屏视放 2000V 0.02A 35W
C4924 NPN 音频功放 800V 10A 70W
C4927 NPN 行管    1500V 8A 50W
C4927 NPN SONY29行 1500V 8A 50W
C4941 NPN 行管    1500V 6A 65W 500/380NS
C4953 NPN 功放开关 500V 2A 25W t=300nS
C5020 NPN 彩行    1000V 7A 100W
C5068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086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088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129 NPN 彩显行管 1500V 8A 50W
D1163A NPN 行偏转用 350V 7A 40W 60MHZ
D1175 NPN 行偏转用 1500V 5A 100W
C5132 NPN 彩行    1500V 16A 50W
C5144 NPN 大屏彩行 1700V 20A 200W
C5148 NPN 大屏彩行 1500V 8A 50W
C5149 NPN 高速高频 1500V 8A 50W
C5198 NPN 功放开关 140V 10A 100W
C5200 NPN 功放开关 230V 15A 150W     A1943
D1273 NPN 音频功放 80V 3A 40W 50MHZ
C5207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243 NPN 彩行    1700V 15A 200W
C5252 NPN 彩行    1500V 15A 100W
C5294 NPN 彩行    1500V 20A 200MS
C5296 NPN 开关管   1500V 8A 80W
C5297 NPN 开关管    1500V 16A 6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C5331 NPN 大屏彩显 1500V 15A 180W
D325 NPN 功放开关 50V 3A 25W
D385 NPN 达林顿功 100V 7A 30W
D400 NPN 通用    25V 1A 0.75W
D1302 NPN 音频    25V 0.5A 0.5W 200MHZ
D1397 NPN 开关    1500V 3.5A 50W 3MHZ
D1398 NPN 开关    1500V 5A 50W 3MHZ
D1403 NPN 彩行    1500V 6A 120W
D401 NPN 音频功放 200V 2A 20W
D415 NPN 音频功放 120V 0.8A 5W
D438 NPN 通用    500V 1A 0.75W 100MHZ
D560 NPN 达林顿功 150V 5A 30W
D637 NPN 通用    60V 0.1A 150MHZ
D667 NPN 视频放大 120V 1A 0.9W 140MHZ    B647
D1403 NPN 彩行    1500V 6A 120W
D1415 NPN 功放电源 100V 7A 40W 达林顿
D718 NPN 音频功放 120V 8A 80W     B668
D774 NPN 通用    100V 1A 1W     B734
D789 NPN 音频输出 100V 1A 0.90
D820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870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880 NPN 音频功放 60V 3A 10W
D882 NPN 音频功放 40V 3A 30W     B772
D884 NPN 音频功放 330V 7A 40W
D898 NPN 彩行    1500V 3A 50W
D951 NPN 彩行    1500V 3A 65W
D965 NPN 音频    40V 5A 0.75W
D966 NPN 音频    40V 5A 1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D633拆 NPN 音频功放 100V 7A 40W达林顿
D1431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D1433 NPN 彩行    1500V 7A 80W
D1980 NPN 达林顿    100V 2A 10W
D1981 NPN 达林顿    100V 2A 1W
D1993 NPN 音频低噪 55V 0.1A 0.4W
D1416 NPN 功放电源 80V 7A 40W 达林顿
D1427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带阻尼
BU2525AFNPN 开关功放 1500V 12A 150W 350NS
D1428 NPN 彩行    1500V 6A 80W 带阻尼
BU2525AXNPN 开关功放 1500V 12A 150W 350NS
D1439 NPN 彩行    1500V 3A 80W
D1541 NPN 彩行    1500V 3A 80W
D1545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1547 NPN 彩行    1500V 7A 80W
BU2527AFNPN 开关功放 1500V 15A 150W
D1554 NPN 彩行   1500V 3.5A 80W
D1555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D1556 NPN 彩行    1500V 6A 80W
D1559 NPN 达林顿功 100V 20A 100W    B1079
D1590 NPN 达林顿功 150V 8A 25W
D1623 NPN 彩行    1500V 4A 70W
D1640 NPN 达林顿功 120V 2A 1.2W
D1651 NPN 彩行    1500V 5A 60W 3MHZ
D1710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1718 NPN 音频功放 180V 15A 50W 20MHZ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D1762 NPN 音频功放 60V 3A 25W 90MHZ    B1185
D1843 NPN 低噪   50V 1A 1W
D1849 NPN 彩行    1500V 7A 120W
D1850 NPN 彩行    1500V 7A 120W
D1859 NPN 音频    80V 0.7A 1W 120MHZ
D1863 NPN 音频    120V 1A 1W 100MHZ
D1724 NPN 开关    120V 3A 180MHZ
D1877 NPN 彩行    1500V 4A 50W 带阻尼
D1879 NPN 彩行    1500V 6A 60W 带阻尼
D1887 NPN 彩行    1500V 10 70W
D1930 NPN 达林顿    100V 2A 1.2W 达林顿
D1975 NPN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B1317
BU2532AWNPN 开关功放 1500V 15A 150W
D1978 NPN 达林顿    120V 1.5A 0.9W
D1994A NPN 音频驱动 60V 1A   1W
BD237 NPN 音频 功 100V 2A 25W     BD238
BD238 PNP 音频 功 100V 2A 25W     BD237
BU2520AFNPN 开关功放 1500V 10A 150W 1/500NS
BU2520DFNPN 开关功放 1500V 10A 150W 1/500NS
BU2520DXNPN 开关功放 1500V 10A 50W 600NS
BUH515 NPN 行管    1500V 10A 80W
BUH515D NPN 行管    1500V 10A 80W
BUS13A NPN 开关功放 1000V 15A 175W
D1997 NPN 激励管    40V 3A 1.5W 100MHZ
D2008 NPN 音频功放 80V 1A 1.2W
D2012 NPN 音频功放 60V 3A   2W 3MHZ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D2136 NPN 功放    80V 1A 1.2W
D2155 NPN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D2256 NPN 达林顿功 120V 25A 125W     B1494
D2334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D2335 NPN 彩行    1500V 7A 100W 带阻尼
D2349 NPN 大屏彩显 1500V 10A 50W
D1959 NPN 彩行    1400V 10A 50W
D2374 NPN 功放开关 60V 3A 25W 30MHZ
D2375 NPN 高放大倍 80V 3A 25W 50MHZ
D2388 NPN 达林顿    90V 3A 1.2W
D2445 NPN 彩行    1500V 12.5A 120W
D2498 NPN 彩行    1500V 6A 50W
D2588 NPN 点火器用
DK55 NPN 开关    400V 4A 60W
BC307 PNP 通用    50V 0.2A 0.3W
BC327 PNP 低噪 音 50V 0.8A 0.625W   BC337
BC337 NPN 音频激励 50V 0.8A 0.625W   BC327
BC338 NPN 通用 激 50V 0.8A 0.6W
BC546 NPN 通用    80V 0.2A 0.5W
BC547 NPN 通用    50V 0.2A 0.5W 300MHZ
BD135 NPN 音频 功 45V 1.5A 12.5W
BD136 PNP 音频 功 45V 1.5A 12.5W     BD137
BD137 NPN 音频 功 60V 1.5A 12.5W     BD136
BD138 PNP 音频 功 60V 1.5A 12.5W     BD139
BD139 PNP 音频 功 80V 1.5A 12.5W     BD138
BUS14A NPN 开关功放 1000V 30A 250W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BUT11A NPN 开关功放 1000V 5A 100W
BD243 NPN 音频 功 45V 6A 65W     BD244
BD244 PNP 音频 功 45V 6A 65W     BD243
BD681 NPN 达林顿功 100V 4A 40W     BD682
BD682 PNP 达林顿功 100V 4A 40W     BD681
BF458 NPN 视放    250V 0.1A 10W
BU208A NPN 彩行    1500V 5A 12.5W
BU208D NPN 彩行    1500V 5A 12.5W
BU323 NPN 达林顿功 450V 10A 125W
BU406 NPN 行管    400V 7A 60W
BU508A NPN 行管    1500V 7.5A 75W
BU508A NPN 行管    1500V 7.5A 75W
BU508D NPN 行管    1500V 7.5A 75W
BU806 NPN 功放    400V 8A 60W
BU932R NPN 功放    500V 15A 150W
BUT12A NPN 开关功放 450V 10A 125W
BU941 NPN 功放开关 500V 15A 175W 达林顿
BU1508DX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35W
BU2506DXNPN 开关功放 1500V 7A 50W 600NS
BU2508AF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125W 600NS
BU2508AX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125W 600NS
BU2508DF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125W 600NS
BU2508DX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50W 600NS
BUV26 NPN 音频功放 90V 14A 65W 250NS
BU2522AFNPN 开关功放 1500V 11A 150W 350NS
MJ15024 NPN 音频功放 400V 16A 250W 4MHZ    MJ15025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MJ15025 PNP 音频功放 400V 16A 250W 4MHZ    MJ15024
MJE271 PNP 达林顿    100V 2A 15W 6MHZ
BUV28A NPN 音频功放 225V 10A 65W 250NS
BUV48A NPN 音频功放 450V 15A 150W
BUW13A NPN 功放开关 1000V 15A 150W
BUX48 NPN 功放开关 850V 15A 125W
BUX84 NPN 功放开关 800V 2A 40W
BUX98A NPN 功放开关 400V 30A 210W 5MHZ
DK55 NPN 功放开关 400V 4A 65W
DTA114 PNP 10K-10K 160V 0.6A 0.625W
DTC143 NPN 录像机用 4.7k
HPA100 NPN 大屏彩显 1500V 10A 150W
HPA150 NPN 大屏彩显 1500V 15A 150W
HSE830 PNP 音频功放 80V 115W 1MHZ     HSE800
HSE838 NPN 音频功放 80V 115W 1MHZ     HSE830
MN650 NPN 行管    1500V 6A 80W
MJ802 NPN 音频功放 90V 30A 200W     MJ4502
MJ2955 PNP 音频功放 60V 15A 115W     MJ3055
MJ3055 NPN 音频功放 60V 15A 115W    MJ2955
MJ4502 PNP 音频功放 90V 30A 200W     MJ802
MJ10012 NPN 达林顿    400V 10A 175W
MJ10015 NPN 电源开关 400V 50A 200W
MJ10016 NPN 电源开关 500V 50A 200W
MJ10025 NPN 电源开关 850V 20A 250W
MJ11032 NPN 电源开关 120V 50A 300W     MJ11033
MJ11033 PNP 电源开关 120V 50A 300W     MJ11032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MJ13333 NPN 电源开关 400V 20A 175W
MJ11015 PNP 铁达林顿 500V 10A
MJ14003 PNP 铁
MJE340 NPN 视放    300V 0.5A 20W    MJE350
MJE350 PNP 视放    300V 0.5A 20W     MJE340
MJE2955TPNP 音频功放 60V 10A 75W 2MHZ    MJE3055T
MJE3055TNPN 音频功放 70V 10A 75W 2MHZ    MJE2955T
MJE5822 PNP 音频功放 500V 8A 80W
MJE13003NPN 功放开关 400V 1.5A 14W
MJE13005NPN 功放开关 400V 4A 60W
MJE13007NPN 功放开关 1500V 2.5A 60W
KSE800 NPN 达林顿    140V 4A 20W
TIP31C NPN 功放开关 100V 3A 40W 3MHZ    TIP32
TIP32C PNP 功放开关 100V 3A 40W 3MHZ    TIP31
TIP35C NPN 音频功放 100V 25A 125W 3MHZ    TIP36
TIP36C PNP 音频功放 100V 25A 125W 3MHZ    TIP35
TIP41C NPN 音频功放 100V 6A 65W 3MHZ    TIP42
TIP42C PNP 音频功放 100V 6A 65W 3MHZ    TIP41
TIP102 NPN 音频功放 100V 8A   2W
TIP105 PNP 音频功放
60V 80W 达林顿
TIP122 NPN 音频功放 100V 5A 65W     TIP127
TIP127 PNP 音频功放 100V 5A 65W     TIP122
TIP137 PNP 音频功放 100V 8A 70W     TIP132
TIP142 NPN 音频功放 100V 10A 125W     TIP147
TIP142大NPN 音频功放 100V 10A 125W    TIP147
名称 极性 功 能   耐压V 电流A 功率W 频 率   配对管
TIP147 PNP 音频功放 100V 10A 125W     TIP142
TIP147大PNP 音频功放 100V 10A 125W     TIP142
TIP152 BCE 电梯用达 400V 3A 65W
TL431    电压基准源
BT33    电压结晶体管
UGN3144 SGO 霍尔开关
60MIAL1   电磁/微 1000V 60A 300W
T30G40 NPN 大功率开 400V 30A 300W
5609 NPN 音频低频 50V 0.8A 0.625W     5610
5610 PNP 音频低频 50V 0.8A 0.625W     5610
9626 NPN 通用
TT2062     1500V 18A 85W
型号   功率W 反压V 电流A 功能 (*带阻尼)
BU208A   50W 1500V 5A 电源开关管
BU508A   75W 1500V 8A 电源开关管
BU2508AF 45W 1500V 8A 行管
BU2508DF* 125W 1500V 8A 行管
BU2508D*   125W 1500V 8A 行管
BU2520AF 45W 1500V 10A 行管
BU2520AX 45W 1500V 10A 行管
BU2520DF* 125W 1500V 10A 行管
BU2522AF 45W 1500V 10A 行管
BU2522DF* 80W 1500V 10A 行管
BU2525DF* 45W 800V 12A 行管
BUH515    60W 1500V 8A 行管
BUH515D 60W 1500V 8A 行管
C1520    10W 250V 0.2A 视放
C1566    1.2W 250V 0.1A 视放
C1573    0.6W 250V 0.07A 视放
C1875    50W 1500V 3.5A 电源开关管
C3153    100W 900V 6A 电源开关管
C3026    50W 1700V 5A 行管
C3457    50W 1100V 3A 电源开关管
C3459    90W 1100V 4.5A 电源开关管
C3460    100W 1100V 6A 电源开关管
C3461    140W 1100V 8A 行管
C3683*    50W 1500V 5A 行管
C3686    50W 1400V 8A 行管
C3687    150W 1500V 8A 行管
C3481    120W 1500V 5A 电源开关管
C3688    150W 1500V 10A 行管
三极管参数大全3
型号   功率W 反压V 电流A 功能 (*带阻尼)
C3842*    120W 1500V 6A 行管
C3883*    50W 1500V 5A 行管
C3885    50W 1400V 7A 行管
C3886    50W 1400V 8A 行管
C3887    80W 1400V 7A 行管
C3888    80W 1400V 80A 行管
C3889    80W 1400V 80A 行管
C3891*    50W 1400V 6A 行管
C3892*    50W 1400V 7A 行管
C3893*    50W 1400V 8A 行管
C3895    60W 1400V 7A 行管
C3896    70W 1400V 8A 行管
C3897*    180W 1500V 12A 行管
C3897    250W 1500V 25A 行管
C3998    250W 1500V 25A 行管
C4122*   60W 1500V 6A 行管
C4123*    60W 1500V 7A 行管
C4124*    70W 1500V 8A 行管
C4125*    70W 1500V 10A 行管
C4237    150W 800V 10A 行管
C4269*    60W 1500V 7A 行管
C4293*    50W 1500V 5A 行管
C4294*    50W 1500V 6A 行管
C4589*    50W 1500V 10A 行管
C4742*    50W 1500V 6A 行管
C4744*    50W 1500V 6A 行管
C4747    50W 1500V 10A 行管
C4769*    60W 1500V 7A 行管
C4770    60W 1500V 7A 行管
C5048    50W 1500V 12A 行管
型号   功率W 反压V 电流A 功能 (*带阻尼)
C5088    45W 1500V 8A 行管
C5129    50W 1500V 6A 行管
C5144    200W 1700V 20A 行管
C5148    50W 1500V 8A 行管
C5250    50W 1500V 8A 行管
C5297    60W 1500V 8A 行管
C5299    60W 1400V 8A 行管
C5339    50W 1500V 7A 行管
C5418    120W 1500V 6A 行管
D1396*    50W 1500V 2A 行管
D1398*    50W 1500V 5A 行管
D1402    120W 1500V 5A 电源开关管
D1403    120W 1500V 6A 电源开关管
D1426*    80W 1500V 3.5A 行管
D1427*    80W 1500V 5A 行管
D1428*    80W 1500V 6A 行管
D1433    80W 1500V 7A 行管
D1434    80W 1500V 5A 行管
D1455*    50W 1500V 5A 行管
D1554*    40W 1500V 3.5A 行管
D1555    50W 1500V 5A 电源开关管
D1878*    60W 1500V 6A 行管
D1879*    60W 1500V 5A 行管
D1880*    70W 1500V 8A 行管
D1881*    70W 1500V 10A 行管
D1886    70W 1500V 8A 行管
D1887    70W 1500V 10A 行管
D2125*   50W 1500V 5A 行管
D870*    50W 1500V 5A 行管
进口与国产显示器常用三极管代换表
型号   可代用型号   用途
2SA562   CG673B.2SB689   预视放
2SA670   2SA1069.2SB513   电源调整管
2SA673   2SA719.2SA697   帧激励
2SA715   3CF3A.2SB529   场输出管
2SA778A   3CG21C.CG75-1AB   开关电源误差放大
2SA778AK C3CG21G、CG75-1A 开关电源误差放大
2SA844D 3CG21C、CG75-1AB 视放
2SA844E 3CG21G     视放
2SA940    CD568B     场输出管
2SA6395 2SA778、2SA858    行激励管
2SB337    B337     电源调整管
2SB407    3L780     电源调整管
2SB548    3CF3B、2SA794    场输出管
2SB566AK CD77-1A、3CF5A    电源调整管
2SB556K CD77-1A、3CF5B    电源调整
2SB621    3CG23B、2SB1035 电源推动管
2SC458   3DG4A、2SC664   行振荡
2SC536   3DG4A、2SC2320   电源推动管
2SC562   G6738、B689   预视放
2SC633   3DG6B、2SC1684   行振荡管
2SC634   3DG12B    行振荡管
2SC643A   D2027、2SD818   行输出管
2SC680A   3DD205B、2SC1025 场输出
2SC681   3DD102B、2SC901   行输出
2SC734   3DX200B、2SC2274 行振荡管
2SC828   3DG56B、2SC3330   电源误差放大管
2SC935   3DD102D、2SD320   电源调整管
2SC8937   D2027、2SD818   行输出管
进口与国产显示器常用三极管代换表
2SC1034   2SD818、2SD299   行输出管
2SC1162   FA433A、2SC2068   场输出枕形校正
2SC1172   D2027、2SD820   行输出管
2SC1209   3DG12A、2SD734   电源误差放大管
2SC1213   3DG130A、2SC2120 电源误差放大管
2SC1213A 3DG12B、2SC1247A 电源误差放大
2SC1214   3DA151A、2SC2002 枕形校正
2SC1308   D209、2SD820   行输出管
2SC1318   3DG12A、2SC2274   行激励管
2SC1364   3DX2038、2SC2320 行激励管
2SC1505   DA1722B、2SC1757 行视放
2SC1507   DA1722B、2SC1756、2SC1757 行激励管
2SC1364   3DX2038、C23020   行激励管
2SC1520   DA1722B、2SC2068 预视放
2SC1566 3DA151D、2SC1514 视放
2SC1573 3DA87C、2SC1762 视放
2SC1672 3DD102B、2SC2433 电源调整管
2SC1685   3DD180、2SC1570 脉冲开关
2SC1819   3DA151D、2SC2425 视放
2SC1890A 3DA878、2SC2363 视放
2SC1905 3DA151D、2SD1163 视放
2SC1942 D209、2SD1401    行输出管
2SC2233 3DD12B、2SC2373 行输出
2SD201    3DD102A、2SD125A 电源调整管
2SD226    3DD207、2SD315    电源调整管
2SD299    D2027、2SC1308    行输出管
2SD350    D2027、2SD348    行输出管
2SD380    D209、2SD348    行输出管
2SD869    2SD993、2SD898B 行输出管
C3150    C3151、C3152    开关管
BU508A    BU508D、C3893、C3895、C3897 开关管
场效应管主要参数表
型号 功率W 电流A D-S极间耐压V
2SK534 100W 5A 800V
2SK538 100W 3A 900V
2SK557 100W 12A 500V
2SK560 100W 15A 500V
2SK566 78W 3A 800V
2SK644 125W 10A 500V
2SK719 120W 5A 900V
2SK725 125W 15A 500V
2SK727 125W 5A 900V
2SK774 120W 18A 500V
2SK785 150W 20A 500V
2SK787 150W 8A 900V
2SK788 150W 13A 500V
2SK790 150W 15A 500V
2SK872 150W 6A 900V
2SK955 150W 9A 800V
2SK956 150W 9A 800V
2SK962 150W 8A 900V
2SK1019 300W 30A 500V
2SK1020 300W 30A 500V
2SK1045 150W 5A 900V
2SK1081 125W 7A 800V
2SK1082 125W 6A 800V
2SK1117 100W 6A 600V
2SK1118 45W 6A 600V
2SK1119 100W 4A 1000V
2SK1120 150W 8A 1000V
2SK1171 240W 5A 1400V
型号 功率W 电流A D-S极间耐压V
2SK1198 75W 3A 800V
2SK1249 130W 15A 500V
2SK1250 150W 20A 500V
2SK1271 240W 15A 1400V
2SK1280 150W 18A 500V
2SK1281 120W 4A 700V
2SK1341 100W 5A 900V
2SK1342 100W 8A 900V
2SK1356 40W 3A 900V
2SK1357 125W 5A 900V
2SK1358 150W 9A 900V
2SK1451 120W 5A 900V
2SK1498 120W 20A 500V
2SK1500 160W 25A 500V
2SK1502 120W 7A 900V
2SK1507 50W 6A 600V
2SK1512 150W 10A 850V
2SK1531 150W 15A 500V
2SK1537 100W 5A 900V
2SK1539 150W 10A 900V
2SK1563 150W 12A 500V
2SK1649 100W 6A 900V
2SK1794 150W 6A 900V
2SK2038 125W 6A 900V
2N7000 0.4W 0.2A 60V
BUZ385 125W 6A 500V
GH30N60 180W 30A 600V
GH30N100 250W 30A 1000V
GH40N60 200W 40A 600V
型号 功率W 电流A D-S极间耐压V
H1245 120W 12A 450V
H13N50 150W 13A 500V
IBF834 100W 3A 500V
IPF440 125W 8A 500V
IRT450 150W 13A 500V
IRF350 150W 13A 500V
IRF360 300W 25A 400V
IRF440 125W 8A 500V
IRF451 150W 13A 450V
IRF460 300W 21A 500V
IRF620 40W 5A 200V
IRF630 75W 9A 200V
IRF634 75W 8.1A 250V
IRF640 125W 18A 200V
IRF730 75W 5.5A 400V
IRF740 125W 10A 400V
IRF820 50W 2.5A 500V
IRF830 75W 4.5A 500V
IRF834 100W 5A 500V
IRF840 125W 8A 500V
IRF841 125W 8A 450V
IRF842 125W 7A 500V
IRF9610 20W 1A 200V
IRF9630 75W 6.5A 200V
IRF9640 125W 11A 200V
IRF450 150W 13A 500V
IRFD113 1W 0.8A 80V
IRFD123 1W 1.1A 80V
FIRP150 180W 41A 100V
型号 功率W 电流A D-S极间耐压V
IRFP151 180W 19A 60V
IRFP240 150W 31A 200V
IRFP250 180W 31A 200V
IRFP251 180W 33A 150V
IRFP254 180W 23A 250V
IRFP350 180W 16A 400V
IRFP351 180W 16A 350V
IRFP360 250W 23A 400V
IRFP450 180W 14A 500V
IRFP452 180W 12A 500V
IRFP460 250W 20A 500V
IRFBC40 125W 6.2A 600V
IRF4P51 180W 14A 450V
IXGH10N100 100W 10A 1000V
IXGH15N100 150W 150A 1000V
IXGH20N60 150W 20A 600V
IXTH50N30 150W 50A 300V
IXTH50X20 250W 50A 200V
IXTH67N10 200W 67A 100V
LXTH24N50 250W 24A 500V
LXTH30N20 180W 30A 200V
LXTH30N30 180W 30A 300V
LXTH30N50 300W 30A 500V
LXTH40N30 250W 40A 300V
LXTH50N10 150W 50A 100V
LXTH50N20 150W 50A 200V
LXTH67N70 200W 67A 100V
LXTH75N10 200W 75A 100V
MTH8N50 120W 8A 500V
型号 功率W 电流A D-S极间耐压V
MTM6N80 120W 6A 800V
METH10N50 120W 10A 500V
MTH12N50   120W 12A 500V
MTH14N50   150W 14A 500V
MTH20N20   120W 20A 200V
MTH25N10   150W 25A 200V
MTH30N10   120W 30A 100V
MTH35N15   150W 35A 150V
MTH40N10   150W 40A 100V
MTH8N60 120W 8A 600V
MTM10N20   75W 10A 200V
MTM20N20   125W 20A 200V
MTM25N10   100W 25A 100V
MTM30N10   120W 30A 100V
MTM40N10   150W 40A 100V
MTM6N90 150W 6A 900V
MTM8N50 100W 8A 500V
MTM8N90 150W 8A 900V
MTP3N60 75W 3A 600V
MTP3N100   75W 3A 1000V
MTP4N60 50W 4A 600V
MTP4N80 50W 4A 800V
MTP5P25 75W 5A 250V
MTP5N45 75W 5A 450V
MTP5N50 75W 5A 500V
MTP6N60 125W 6A 600V
MTP6N60E 125W 6A 600V
RFP50N05 132W 50A 50V
RFP50N05L 110W 50A 50V
型号 反压V 电流A 功率W
D1175* 1500V 5A 100W
D1279 1500V 10A 50W
D1391* 1500V 5A 80W
D1398* 1500V 5A 50W
D1403 1500V 6A 120W
D1426* 1500V 3.5A 80W
D1427* 1500V 5A 80W
D1428* 1500V 6A 80W
D1429* 1500V 2.5A 80W
D1431 1500V 5A 80W
D1432* 1500V 6A 80W
D1433* 1500V 7A 80W
D1439* 1500V 3A 50W
D1453 1500V 3A 50W
D1497* 1500V 6A 50W
D1545 1500V 5A 50W
D1547 1500V 7A 50W
D1554* 1500V 3.5A 40W
D1555* 1500V 5A 50W
D1556* 1500V 6A 50W
D1651* 1500V 5A 60W
D1652* 1500V 6A 60W
D1710 1500V 6A 100W
D1878* 1500V 6A 50W
D1879* 1500V 6A 60W
D1880* 1500V 8A 70W
D1881* 1500V 10A 70W
D1884 1500V 5A 60W
D1885 1500V 6A 60W
型号 反压V 电流A 功率W
D1887 1500V 10A 70W
D1910* 1500V 3A 40W
D1959 1400V 10A 50W
D2125* 1500V 5A 50W
D2251* 1500V 7A 60W
D2252 1500V 7A 60W
D2253* 1700V 6A 50W
D2334 1500V 5A 80W
D2335 1500V 7A 10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A940 P 150V 1.5A 25W
D1271 N 150V 7A 40W
C2073 N 150V 1.5A 25W
D1273A N 100V 3A 40W
C3296    150V 1.5A 20W
D1275A N 80V 2A 35W
D667    120V 1A 0.9W
D1266 N 80V 3A 35W
D669    180V 1.5A
D1264A N 200V 2A 30W
D880    60V 3A 30W
D1309 N 150V 8A 40W
D401   200V 2A 20W
D1365 N 800V 3A 40W
D882    40V 3A 10W
D1415 N 100V 7A 40W
5609   50V 0.8A 0.625W
D1499 N 100V 5A 40W
D1762    60V 3A 25W
D2025 N 100V 8A 30W
D1763    120V 1.5A 20W
TIP102 N 100V 8A 80W
TIP41C   100V 5A 65W
TIP122    100V 5A 65W
MJE13003 N 400V 1.5A 40W
C2335 N 400V 7A 40W
MJE13005 N 400V 4A 75W
C3148 N 800V 3A 40W
MJE13007 N 400V 8A 80W
C3309 N 400V 2A 2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MJE13009 N 400 12 100W
C3310 N 400V 5A 30W
C4004 N 800V 1A 30W
C388A N 25V 0.02A
C3039 N 400V 7A 50W
C458 N 30V 0.1A 0.2W
C2233 N 200V 4A 40W
C536 N 40V 0.1A 0.2W
C2373 N 200V 7.5A 40W
C945 N 60V 0.1A 0.25W
C3852A N 100V 3A 25W
C752 N 30V 0.1A 0.1W
C4834 N 400V 8A 45W
C1047 N 30V 0.02A
C1162 N 35V 2.5A 10W
C1213 N 50V 0.5A 0.4W
D313 N 60V 3A 30W
C1360 N 50V 0.05A 1W
C1383 N 30V 1A 1W
D1071 N 450V 6A 40W
C1473 N 300V 0.07A 0.75W
型号   N/P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注及用途
TOS BUW11A N 1000V 5A 100W 电源
TOS BUW12A N 1000V 10A 125W 电源
TOS BUW13A N 1000V 15A 175W 电源
TOS BU2508AF N 1500V 8A 50W 电源
TOS BU2508DF N 1500V 8A 50W 行
TOS BU2508AX N 1500V 8A 50W 电源
TOS BU2508DX N 1500V 8A 50W 行
TOS BU2520AF N 1500V 10A 50W 电源
TOS BU2520DF N 1500V 10A 50W 行
TOS BU2520AX N 1500V 10A 50W 电源/行
TOS BU2520DX N 1500V 10A 60W 行
TOS BU2522AX N 1500V 10A 60W 电源/行
TOS BU2523AX N 1500V 10A 60W 电源/行
TOS BU2527AX N 1500V 12A 60W 电源/行
TOS BU2527DX N 1500V 12A 60W 行
TOS C4236 N 1200V 6A 100W 电源
TOS C4237 N 1200V 10A 50W 电源
TOS D1541 N 1500V 3A 50W 行
TOS C4111 N 1500V 10A 150W 电源
TOS MN650 N 1500V 5A 80W 电源
TOS C4058 N 600V 10A 100W 电源
TOS D2333 N 1500V 5A 80W 行
TOS D2334 N 1500V 5A 80W 电源
TOS D2335 N 1500V 7A 100W 行
TOS C4706 N 900V 14A 130W 电源
ST BUH715N N 1500V 10A 60W 电源
ST C3927 N 900V 10A 120W 电源
ST C3679 N 900V 5A 100W 电源
ST C5287 N 900V 5A 80W 电源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注及用途
D2445 N 1500V 6A 50W
C4745 N 1500V 6A 50W 电源
C4746 N 1500V 8A 50W 电源
C5250 N 1500V 8A 50W 行
C5207A N 1500V 10A 50W 电源
D2300 N 1500V 5A 50W 行
C4297 N 500V 12A 75W 电源
C4927 N 1500V 8A 50W 行
D1959 N 1400V 10A 50W 电源
C4589 N 1500V 10A 50W 电源
C4877 N 1500V 8A 50W 行
KSD5072 N 1500V 5A 60W 行
KSD5076 N 1500V 5A 60W 行
IRFBC40R 600V 6.2A 125W
KSC5803 N 1500V 7A 50W 行
KSC5386 N 1500V 7A 50W 行
IRF530N 100V 15A 80W
KSC5088 N 1500V 8A 50W 电源
IRF9530N 100V 13A 75W
KSD5702 N 1500V 6A 70W 行
IRF540N   100V 27A 94W
IRF9540N 100V 19A 94W
BUS13A N 1000V 15A 175W 电源
IRF610   200V 3.3A 43W
BUS14A N 1000V 30A 250W 电源
IRF9610 200V 1.8A 20W
BUV48A N 1000V 15A 150W 电源
IRF620    200V 5A 40W
C3552 N 1100V 12A 150W 电源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注及用途
IRF9620 200V 5A 40W
C5386 N 1500V 8A 50W 电源
IRF630    200V 9A 75W
C4119 N 1500V 15A 250W 达林顿+阻尼
IRF9630   200V 6.5A 75W
IRF640    200V 18A 125W
IRF9640 200V 11A 125W IRF730    400V 5.5A 75W
IRF740    400V 10A 125W
BC327 P 50V 0.8A 0.625W
BC337 N 50V 0.8A 0.625W
BC328 P 30V 0.8A 0.625W
BC338 N 30V 0.8A 0.625W
BC369 P 25V 1A 0.8W
BC546 N 80V 0.1A 0.5W
BC547 N 50V 0.1A 0.5W
BC558 N 30V 0.1A 0.5W
BC556 P 80V 0.1A 0.5W
BC557 P 50V 0.1A 0.5W
9011 N 50V 0.03A 0.4W
9012 P 40V 0.5A 0.625W
9013 N 40V 0.5A 0.625W
9014 N 50V 0.1A 0.45W
9015 P 50V 0.1A 0.45W
9016 N 30V 0.025A 0.4W
9018 N 30V 0.05A 0.4W
8050 N 40V 1.5A 1W
8550 P 40V 1.5A 1W
2N5551 N 180V 0.6A 0.625W
2N5401 P 180V 0.6A 0.625W
三极管参数大全4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注及用途
BT136 6A 双向 中间引线通散热片
BT137 8A 双向 中间引线通散热片
BT138 10A 双向 中间引线通散热片
BT139 12A 双向 中间引线通散热片
BTA06 6A 双向 中间线不通散热片
D820 N 1500V 5A 80W 电源
D1047 N 160V 12A 100W
D869 N 1500V 3.5A 50W 行
B817 P 160V 12A 100W
D850 N 1500V 3A 65W 电源
D1559 N 100V 20A 100W
D870 N 1500V 5A 50W 行
B1079 P 100V 20A 100W
D905 N 1400V 8A 50W 电源
D2256 N 120V 25A 120W
D871 N 1500V 6A 50W 行
B1494 P 120V 25A 120W
D1204 N 500V 15A 100W 电源
D718 N 120V 8A 80W
D898 N 1500V 3.5A 50W 行
B688 P 120V 8A 80W
D1279 N 1400V 10A 50W 电源
D1435 N 100V 15A 100W
D951 N 1500V 3A 65W 行
B1031 P 100V 15A 100W
C1942 N 1500V 3A 50W 电源
带阻三极管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备注及用途
D1173 N 1500V 5A 70W 行
C2027 N 1500V 5A 50W 电源
D1175 N 1500V 5A 100W 行
大功率功放管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C3280 N 160V 12A 120W
A1301 P 160V 12A 120W
C3281 N 200V 15A 150W
A1302 P 200V 15A 150W
C5200 N 230V 15A 150W
A1943 P 230V 15A 150W
D2155 N 180V 15A 150W
B1429 P 180V 15A 150W
C5198 N 140V 10A 100W
A1941 P 140V 10A 100W
C5196 N 120V 6A 60W
A1939 P 120V 6A 60W
C3182 N 140V 10A 100W
A1265 P 140V 10A 100W
C1514 N 300V 0.1A 1.25W
C1507 N 300V 0.2A 15W
C2611 N 300V 0.1A 0.8W
C1569 N 300V 0.15A 12.5W
C2330 N 300V 0.1A 1W
C1573 N 300V 0.07A 1W
C2331 N 80V 0.7A 1W
C1627 N 80V 0.4A 0.8W
C2655 N 60V 2A 0.9W
C1687 N 40V 0.03A 0.4W
C2688 N 300V 0.2A 10W
C1756 N 300V 0.2A 15W
C2653 N 350V 0.2A 15W
C1740 N 50V 0.1A 0.3W
C2785 N 60V 0.1A 0.25W
C1815 N 60V 0.15A 0.4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C2878 N 50V 0.3A 0.4W
C1846 N 45V 1A 5W
C3355 N 20V 0.1A 0.6W
C1906 N 30V 0.05A
C3417 N 300V 0.1A 5W
C1959 N 35V 0.5A 0.5W
C3419 N 40V 0.8A 5W
C2001 N 30V 0.7A 0.6W
C3420 N 50V 5A 10W
C2068 N 300V 0.05A 1.5W
C3807 N 30V 2A 15W
C2120 N 30V 0.8A 0.6W
C3789 N 300V 0.1A 7W
C2026 N 30V 0.05A 0.25W
C3198 N 60V 0.15A 0.4W
C2060 N 40V 1A 0.75W
C4075 N 300V 0.2A 10W
C2229 N 200V 0.05A 0.8W
C4544 N 300V 0.1A 8W
C2230 N 200V 0.1A 0.8W
D400 N 25V 1A 1W
C2271 N 300V 0.1A 0.9W
D471 N 30V 1A 1W
C2258 N 300V 0.1A 4W
D965 N 40V 5A 0.75W
C2240 N 120V 0.1A 0.3W
D966 N 40V 5A 1W
C2482 N 300V 0.1A 0.9W
D612 N 35V 2A 1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C2236 N 30V 1.5A 0.9W
D789 N 100V 1A 0.9W
C2371 N 300V 0.1A 10W
D1640 N 120V 2A 1.2W
C2383 N 160V 1A 0.9W
D415 N 120V 0.8A 10W
C2482 N 300V 0.1A 0.9W
C3946 N 350V 0.2A 15W
C2594 N 40V 5A 10W
D1406 N 60V 3A 30W
C2500 N 30V 2A 0.9W
A42 N 300V 0.5A 0.625W
A1266 P 50V 0.15A 0.4W
A92 P 300V 0.05A 0.0625W
A1300 P 20V 2A 0.75W
A44 N 500V 0.3A 0.625W
A1309 P 60V 0.1A 0.3W
A94 P 400V 0.3A 0.625W
A1320 P 250V 0.05A 0.6W
A562 P 30V 0.4A 0.3W
A539 P 60V 0.2A 0.25W
A564 P 25V 0.1A 0.4W
A642 P 30V 0.2A 0.25W
A608 P 40V 0.1A 0.25W
A984 P 60V 0.5A 0.5W
A673 P 50V 0.5A 0.4W
A1150 P 35V 0.8A 0.5W
A683 P 30V 1A 1W
A1011 P 180V 1.5A 25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A684 P 60V 1A 1W
A1598 P 60V 7A 25W
A733 P 60V 0.1A 0.25W
A1698 P 300V 0.07A 1.2W
A788 P 150V 0.05A 0.2W
A1668 P 200V 2A 25W
A817 P 80V 0.4A 0.8W
A1859A P 180V 2A 20W
A844 P 55V 0.1A 0.3W
B562 P 25V 1A 0.5W
A934 P 40V 1A 0.75W
B564 P 30V 1A 1W
A933 P 50V 0.1A 0.3W
B764 P 60V 1A 0.9W
A937 P 50V 0.1A 0.3W
B774 P 30V 0.1A 0.4W
A950 P 30V 0.8A 0.6W
B892 P 60V 2A 1W
A952 P 30V 0.7A 0.6W
B940 P 200V 2A 30W
A966 P 30V 1.5A 0.9W
B946 P 130V 7A 40W
A1013 P 160V 1A 0.9W
B1015 P 60V 3A 25W
A1015 P 50V 0.15A 0.4W
B1274 P 60V 3A 20W
A1018 P 200V 0.07A 0.75W
BUT11A N 1000V 5A 100W
A1020 P 50V 2A 0.9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BUT11AF N 1000V 8A 50W
A1048 P 50V 0.15A 0.2W
BUT12AF N 1000V 8A 50W
A1175 P 60V 0.1A 0.25W
BU406 N 400V 7A 60W
A1160 P 20V 2A 0.9W
BUX87P N 450V 0.5A 20W
A1162 P 50V 0.15A
BU806 N 200V 8A 60W
A1246 P 60V 0.15A 0.4W
BU807 N 150V 8A 60W
D998 N 120V 10A 80W
D1710 N 1500 5A 100W
B778 P 120V 10A 80W
D1651 N 1500V 5A 60W
C4278 N 150V 10A 100W
BU508A N 1500V 6A 125W
A1633 P 150V 10A 100W
D1403 N 1500V 120W
C3895 N 1500V 7A 60W
C3897 N 1500V 10A 70W
C5302 N 1500V 15A 75W
D1885 N 1500V 6A 60W
C4468 N 200V 10A 80W
D1886 N 1500V 8A 70W
A1695 P 200V 10A 80W
D1887 N 1500V 10A 70W
TIP142 N 100V 10A 80W
D1877 N 1500V 4A 5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TIP147 P 100V 10A 80W
D1878 N 1500V 5A 60W
C3907 N 180V 12A 130W
D1879 N 1500V 6A 60W
A1516 P 180V 12A 130W
D1880 N 1500V 8A 70W
C2837 N 150V 10A 100W
D1881 N 1500V 10A 70W
A1186 P 150V 10A 100W
C4429 N 1100V 8A 60W
C3858 N 200V 17A 200W
C4769 N 1500V 7A 60W
A1494 P 200V 17A 200W
C5296 N 1500V 8A 60W
C2922 N 180V 17A 200W
C5297 N 1500V 8A 60W
A1216 P 180V 17A 200W
C5298 N 1500V 10A 70W
C2921 N 160V 15A 150W
C5299 N 1500V 10A 70W
A1215 P 160V 15A 150W
D1397 N 1500V 3.5A 80W
MJ15003 N 140V 20A 250W
D1398 N 1500V 5A 80W
MJ15004 P 140V 20A 250W
D1453 N 1500V 3A 50W
MJ15024 N 250V 16A 250W
D1439 N 1500V 3A 50W
MJ15025 P 250V 16A 25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C4424 N 1500V 3A 50W
MJ11032 N 120V 50A 300W
C3997 N 1500V 20A 250W
MJ11033 P 120V 50A 300W
C3998 N 1500V 25A 250W
HPA100 N 1500V 10A 150W
IRF830   500V 4.5A 75W
K1180   500V 10A 85W
IRF840   500V 8A 125W
K1181   500V 13A 85W
BUZ90   600V 4A 75W
K1938   500V 18A 100W
BUZ91   600V 8A 150W
K1916   450V 18A 80W
6N60   600V 6A 125W
K2611   900V 9A 150W
60N60   600V 60A 150W
K385   400V 10A 120W
K725   500V 15A 125W
K386   450V 10A 120W
K727   900V 5A 125W
IRFP150   100V 40A 180W
K785   500V 20A 150W
IRFP250   200V 30A 190W
K787   900V 8A 150W
IRFP350   400V 16A 180W
K790   500V 15A 150W
IRFP450   500V 14A 180W
K794   900V 5A 15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IRFP460   500V 20A 280W
K798   100V 40A 150W
8NA80   800V 8A 150W
K1794   900V 6A 100W
5N90   900V 5A 150W
K1796   900V 10A 150W
7N90   900V 7A 150W
K1081   800V 7A 125W
10NA60   1000V 10A 150W
K1082   900V 6A 125W
8NA100   1000V 8A 150W
K2485   900V 6A 100W
9N80   800V 9A 150W
K1120   1000V 8A 150W
23N60   600V 23A 180W
K1198   700V 2A 35W
40N20   200V 40A 180W
K1460   900V 3.5A 40W
IRFP254   250V 23A 190W
K1017   450V 20A 150W
K428   60V 10A 50W
K1018   500V 18A 125W
J122   60V 10A 50W
K1358   900V 9A 150W
K413   140V 8A 100W
K1217   900V 8A 100W
J118   140V 8A 100W
K1248   500V 10A 100W
K399   100V 10A 100W
型号 P/N 电压V 电流A 功率W
K2039   900V 5A 100W
J113   100V 10A 100W
K599   450V 15A 100W
K1058   160V 7A 100W
K560   500V 15A 100W
J162   160V 7A 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