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FPGA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
单片机和FPGA的区别是什么啊? 以前只知道Altera和Xilinx的,突然看到ADI好像也有FPGA啊

网友:
都是一块集成电路,单片机是硬件已经固化的电路,而FPGA是可以利用硬件描述语言再次进行设计的没有固化的电路。ADI是没有FPGA的,XILINX、 ALTERA、 ATMEL、 ACTEL几家有FPGA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不过版主说的让我明白点点了

网友:
ADI没有FPGA;
ACTEL早被收购了;

网友:
所谓“单片机”是微处理器和相关外围资源集成在一起的整合芯片,而FPGA是可编程逻辑门阵列,截然不同的东西。

网友:
单片机,ARM,DSP等都是一条一条指令排队执行,FPGA是大规模电路,并行执行。FPGA也可以组织成CPU IP核。很少搞FPGA,没机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