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可控硅控制电路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这两个可控硅控制电路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记得moc3021手册上有标准接法,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用的不多,原理上应该都可以正常导通。最好参考官方的资料里面的电路,另外官网的资料里一般都会有那样用的原因说明。

网友:
R3330是对MOC3021芯片的限流保护;
R6330对Q2起下拉作用,防止误触发。
第二个电路是可靠的用法。

网友A:
图中MOC3021 为光电耦合双向可控硅驱动器,也属于光电耦合器的一种,用来驱动双向可控硅BCR 并且起到隔离的作用,R3 为触发限流电阻,R6 为BCR 门极电阻,防止误触发,提高抗干扰能力。当MOC3021 导通,触发BCR 导通,接通交流负载。一般在双向可控硅两极间并联一个RC阻容吸收电路,实现双向可控硅过电压保护,

还有一个就是可控硅是过零触发,到零后自动关掉。触发就是靠G这个腿加正向电压,不是很高,3V左右还是多少。 还有可控硅有维持电流,触发电流哦。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MOC3021 为光电耦合双向可控硅驱动器,也属于光电耦合器的一种,用来驱动双向可控硅BCR 并且起到隔离的 ...

版主这个回答也太LOW了吧,说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