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里如何分别设置焊盘和过孔的敷铜规则?

楼主:
请教altium里如何分别设置焊盘和过孔的敷铜规则?我想焊盘用十字型的,然后过孔直接就是一片敷铜。

网友:
过孔和焊盘有三种连接状态:noconnect(不连接);reliefconnect(十字形连接);directconnect(直接连接)

Design>Rules>Plane>PolygonConnectstyle,,,,默认规则中的两个对象都是All,连接类型选用Relief Connect,并按需设置其它释热连接参数。
最后将新规则的优先级置为最高(数字最小)。

网友:
楼主是想要焊盘设置成热焊盘吗

网友A:
设置规格的位置Design>Rules>Plane>PolygonConnectstyle
默认的是全部为直接连接,改成十字架连接;
添加一条规则如图: 设置过孔为直接连接;把过孔这条优先级提到前面;然后apply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厉害了楼上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规格的位置Design>Rules>Plane>PolygonConnectstyle 默认的是全部为直接连接,改成十字架连接; 添加 ...

威武,按照此法搞定了。您这里有规格的详细说明文档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威武,按照此法搞定了。您这里有规格的详细说明文档吗?谢谢

规格的详细说明文档是问啥???焊盘吗?还是什么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