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那些编译原理的书了!这本书教你编写真正实用的语言应用--《编程语言实现模式》

楼主:
编程语言实现模式

       别看那些编译原理的书了!这本书教你编写真正实用的解析器、翻译器、解释器等语言应用,Terence Parr 在书中细致地讲解了先进的语言工具和语言应用中设计模式的用法。无论是编写自己的领域专用语言(DSL),还是挖掘已有代码、查错或是寻宝,都能从这本简单易懂的书中找到示例和模式,因为它基本上覆盖了解析技术的方方面面。

      这本书行文风格浅显却又不失韵味,以这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为中心,娓娓道来,颇有大师风范。《编程语言实现模式》不光讲述创造语言的方法,还指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该思考些什么。要想创造一个强壮的、可维护的专用语言,这本书是无价之宝。

网友:
第1部分 读取输入
第1章 初探语言应用
1.1 大局观
1.2 模式概览
1.3 深入浅出语言应用
1.4 为语言应用选择合适的模式
第2章 基本解析模式
2.1 识别式子的结构
2.2 构建递归下降语法解析器
2.3 使用文法DSL来构建语法解析器
2.4 词法单元和句子
第3章 高阶解析模式
3.1 利用任意多的向前看符号进行解析
3.2 记忆式解析
3.3 采用语义信息指导解析过程

第2部分 分析输入
第4章 从语法树构建中间表示
4.1 为什么要构建树
4.2 构建抽象语法树
4.3 简要介绍ANTLR
4.4 使用ANTLR文法构建AST
第5章 遍历并改写树形结构
5.1 遍历树以及访问顺序
5.2 封装访问节点的代码
5.3 根据文法自动生成访问者
5.4 将遍历与匹配解耦
第6章 记录并识别程序中的符号
6.1 收集程序实体的信息
6.2 根据作用域划分符号
6.3 解析符号
第7章 管理数据聚集的符号表
7.1 为结构体构建作用域树
7.2 为类构建作用域树
第8章 静态类型检查

第3部分 解释执行
第9章 构建高级解释器
9.1 高级解释器存储系统的设计
9.2 高级解释器中的符号记录
9.3 处理指令
第10章 构建字节码解释器
10.1 设计字节码解释器
10.2 定义汇编语言语法
10.3 字节码机器的架构
10.4 如何深入

第4部分 生成输出
第11章 语言的翻译
11.1 语法制导的翻译
11.2 基于规则的翻译
11.3 模型驱动的翻译
11.4 创建嵌套的输出模型
第12章 使用模板生成DSL
12.1 熟悉StringTemplate
12.2 StringTemplate的性质
12.2 从一个简单的输入模型生成模板
12.4 在输入模型不同的情况下复用模板
12.5 使用树文法来创建模板
12.6 对数据列表使用模板
12.7 编写可改变输出结果的翻译器
第13章 知识汇总
13.1 在蛋白质结构中查找模式
13.2 使用脚本构建三维场景
13.3 处理XML
13.4 读取通用的配置文件
13.5 对代码进行微调
13.6 为Java添加新的类型
13.7 美化源代码
13.8 编译为机器码
参考文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