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v,1A的电源芯片正常应该在1.3A 保护,为什么它在800mA 就保护了呢?

楼主:
我5v,1A的电源芯片正常应该在1.3A 保护,为什么它在800mA 就保护了呢?

网友:
芯片过热了,热保护。

网友:
您好我是电源芯片原厂,90瓦以内全系列成熟方案,有兴趣加Q:648575673

网友:
qita bao hu cuo shi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有的芯片设置的保护措施比较多,欠压,温度,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