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信息存储区段A可以被单独擦除吗?

楼主:
段A存储有系统校准信息,但我用不上,想把段A当做普通存储参数的区域使用,但是写了个函数擦不掉。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Segment A存储了器件相关信息,有一个Segment A锁保护位LOCKA,当LOCKA=0时,可以像其他的FLASH一样对Segment A完成编程和擦除操作。

网友:
过来看看~~~~~~~~~~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gment A存储了器件相关信息,有一个Segment A锁保护位LOCKA,当LOCKA=0时,可以像其他的FLASH一样对Segme ...

问题解决了,多谢。只怪我之前看资料不仔细啊。。。。。。。。。。。

网友B:
需要解锁后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解锁后操作

恩,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