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AT通信把TXD0,RXD0改为TXD1,RXD1后寄存器设置怎么改?

楼主:
这个是我原来的TXD0,RXD0,后来我板子上的TXD0烧掉了,想改掉,但是不知道ME1和IE1怎么改。。。。。。。。
/**************UART通信*******************/
  ME1 |= UTXE0 +URXE0;
  UCTL0 = CHAR;
  UTCTL0 = SSEL0;
  UBR00 = 0x03;
  UBR10 = 0x00;
  UMCTL0 =0x4A;
  UCTL0 &= ~SWRST;
  IE1 |= URXIE0;
  P3SEL |= 0x30;//p3.4 p3.5选择TXD0,RXD0
  P3DIR |= 0x10;//p3.4方向为输出(注意为 “或”,不对其他端口干扰)

网友:
我自己改了一下,对不对?

/**************UART通信*******************/
  ME2 |= UTXE1 +URXE1;//#
  UCTL1 = CHAR;
  UTCTL1 = SSEL0;
  UBR01 = 0x03;
  UBR11 = 0x00;
  UMCTL1 =0x4A;
  UCTL1 &= ~SWRST;
  IE2 |= URXIE1;//#
  P3SEL |= 0xC0;//p3.6 p3.7选择TXD0,RXD0
  P3DIR |= 0x40;//p3.6方向为输出(注意为 “或”,不对其他端口干扰)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很无语,你都改好了,好使不好使下载程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看一下ME1和IE1寄存器的介绍 看一下字节位所代表的含义 参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很无语,你都改好了,好使不好使下载程序试试不就知道了。

因为我还有可能硬件上的问题,我不确定是TXD0烧坏了还是其他都坏了,所以要确认下软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