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ic16f628a 的简单工程

楼主:
stm32单片机用惯了,突然需要使用pic16f628a这款芯片,一时无法适应,加上英语太渣。。。
有哪位大神用过pic16f628a 能提供一个工程么,只要完成系统初始化等。。
紧急!谢谢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PIC16F628A读取EM4100 RFID卡,采用CCP捕捉模式,捕捉曼彻斯特编码电平信息。曼彻斯特编码软件解码,获取ID 编号通过串口,以十进制形式输出显示唯一ID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PIC16F628A读取EM4100 RFID卡,采用CCP捕捉模式,捕捉曼彻斯特编码电平信息。曼彻斯特编码 ...

感谢 不过为什么这个工程的串口用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PIC16F628A读取EM4100 RFID卡,采用CCP捕捉模式,捕捉曼彻斯特编码电平信息。曼彻斯特编码 ...

有单独的串口测试代码么。感谢!

网友:
原来是硬件问题。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串口输出配置为,TRISB2 = 1?   =1不是输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