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直流电压采样设计

楼主:
本人想设计一个基于DSP(2407)的400v直流母线采样的采样电路。采样输出电压1.25V。
新手求指导

网友:
过来看看~~~~~~~~~~~我也不是很会~~~~~~~~~~

网友A:
400v的直流母线什么上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v的直流母线什么上用的啊

400V那边接直流负载端。个人觉得电路包含这个几部分,先是电阻分压,然后RC滤波电路,接电压跟随器,然后二极管组成的3.3Vde 钳位,最后接入AD口。运放选用LM324.但是我对参数具体设置不会。手上也没具体资料。能指导一下吗。感谢。

网友B:
先弄清楚400V线路上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能承受的阻性采样器,通常采用铜质材料,然后经运放放大后送AD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弄清楚400V线路上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能承受的阻性采样器,通常采用铜质材料,然后经运放放大后送AD即可 ...

你好,感谢回复。电流范围我们会考虑的。运放我只打算接个跟随器。因为400V采样出来是1.25V,我打算在前面用电阻分压处理,你所说的运算放大是放大器吗。新手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