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指导!!!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C6000汇编的SPLOOP 和SPKERNEL怎么写,求救万分感谢

网友A:
查一下指令手册吧,这里搞DSP汇编的应该不多,撸主这么苦苦等待,还不如自己动手查一下指令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指令手册吧,这里搞DSP汇编的应该不多,撸主这么苦苦等待,还不如自己动手查一下指令手册

我是真查了,但是手册上讲的不太细,具体怎么写还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