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D和RXD怎么添加LED灯可以直观观测数据收发?

楼主:
这样怎么样?感觉收发数据很快,灯闪烁的速度很快,人眼觉察不是很明显,只是看到轻微的闪烁。
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错误啊?
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更加清楚的观测啊?

网友:
收到一串数据亮一下灯或者发送完一串数据亮灯不就好了吗?

网友A:
建议用别的IO口驱动LED,在程序里做吧,要什么效果就做成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别的IO口驱动LED,在程序里做吧,要什么效果就做成什么效果。

不能用TX和RX同时驱动LED,你挂上示波器看看,会影响通讯波形的。
用其他的IO控制LED,可以再接收(发送)开始点亮LED,接受(发送)结束关闭LED>

网友:
10K电阻,接VCC,不是接地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如果要用MCU的串口直接驱动LED,必须是那种强下拉设计的IO,LED应该通过限流电阻接到电源上。如果是常规弱上拉型IO,LED最好使用门电路缓冲驱动。

网友:
推荐电平转换用FT232,带专用的LED显示引脚。实在不行的话,5楼的方法也可以,我做的一块FPGA板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貌似5969的板子增加了这个功能,下载和调试时,led闪烁,你可以去看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