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无法安装CCS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8.1的 安装CCS时弹出如下画面。。。求指导

网友:
图片如下

网友:
win8的话, 要装ccs v5.4以上的版本.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Studio_v5#Download

如果一定要装之前的版本的话, 可以参考下面的wiki网站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Windows_8_CCS

网友:
放心装吧,当年我5.1都正常跑过,不过现在有V6了,为何不试试呢

网友:
我的装的v6,没有任何问题呢,,,,建议直接装个高版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