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有过流保护,自恢复功能的led电路的问题?

楼主:
有8个LED灯,限流是370mA。我是把电流一下降到只有1个LED都不会过流的电压好,还是慢慢的把电压降下来好????????????

网友A:
所谓“过流保护”,就是最大电流被限制在一个门限上,楼主的理解不对。LED最好使用电流源驱动,这样就不存在什么过流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过流保护”,就是最大电流被限制在一个门限上,楼主的理解不对。LED最好使用电流源驱动,这样就不存 ...

不好意思,我表达含义不清。
是用电流控制LED亮暗,而电流是通过pwm波的占空比来调节。想问的是当电流过大时,是一下子把占空比调到连1个LED灯都不会过流的方法好,还是通过一个循环将占空比慢慢调小的方法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表达含义不清。
是用电流控制LED亮暗,而电流是通过pwm波的占空比来调节。想问的是当电流过 ...

前面都说了,限流就是限制最大电流,不存在你说的什么方法好的问题。PWM调光也不是改变电流,而是改变“平均电流”,驱动电流始终是不变的。注意正确理解概念,不要自行随便“创造发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都说了,限流就是限制最大电流,不存在你说的什么方法好的问题。PWM调光也不是改变电流,而是改变“ ...

感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