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设置为bottom的时候,焊盘变绿,但是轮廓没有了

楼主:
如题,本来在top layer的时候有轮廓的,设置为bottom的时候没有轮廓了

网友A:
没显示bottom overlay层吧

网友:
这纯粹是操作不当
没有选中整个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纯粹是操作不当
没有选中整个器件,

上次这样操作是可以显示的,这次所有的元器件都这样了,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显示bottom overlay层吧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显示bottom overlay层吧

果然是这个问题,百度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这样操作是可以显示的,这次所有的元器件都这样了,应该是设置问题

不要万事归设置,设置是一个人的话,估计也被楼主搞成窦娥冤啦

你不小心操作的时候把bottom overlay层给隐藏了,这个是底层丝印层,,,,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用的PADS,俺没有发言权

网友:
应该是你有些层没打开的原因,按快捷键L,,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