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 转换

楼主:
28V AC---48V AC之间变换怎么转换到24V AC

网友:
是AC电压之间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利用降压型电源管理IC可以实现,,这种芯片比较多,,
提供一个参考,TI 的  LM2596,输入电压可高达40V, ...

楼主要的是48VAC改成24VAC。是交流转交流。

网友B:
非得用电路么,计算计算绕变压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得用电路么,计算计算绕变压器呗

楼主很可能是弄错了。
且待楼主澄清后再说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48VAC改成24VAC。是交流转交流。

恩,就是交流转交流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