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写的裸机程序只有链接Jlink才能运行

楼主:
JLink+J-Link ARM下载NandFlash裸机程序,
r
loadbin xxxx.bin 0
g
可以运行。再次输入“r”复位或掉电重启就不能运行了,也就是只运行了一次。我用同样的方式下载uboot,uboot启动总能运行成功。

后来我用J-Flash ARM工具改下载到NorFlash里依旧是只能运行1次。掉电后就跑步起来。

网友A:
是不是在MDK下建的工程啊?程序可能在SDRAM里边跑是的。MDK好像还需要分散加载一些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MDK下建的工程啊?程序可能在SDRAM里边跑是的。MDK好像还需要分散加载一些文件吧。

不是MDK工程,我是用arm-linux-gcc编译的,都没有用uboot也没有初始化SDRAM

网友:
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直以为我下载的是NandFlash,实际上下载的是2440内部4K的SRAM以后做产品下载步骤估计是这样,其中产品部具备NorFlash
1、下载一个4K大小的启动代码到2440的4KSRAM的0地址,具备功能:初始化时钟、初始化外部SDRAM
2、下载uboot下载到SDRAM的0x3000000地址,下载到,具备功能:包含上面代码所有功能,外加将SDRAM中的uboot拷贝到NandFlash中。
3、重启电源系统从NandFlash启动uboot
4、用uboot所定制的下载方式更新应用程序

网友:
实际上下载的是2440内部4K的SRAM以后做产品下载步骤估计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