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中一个变量接收了函数的返回值,却出现警告信息,提示变量没有使用

楼主:
在keil中,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用这个变量接收了一个函数的返回值,编译器却提示:waring: #550-D:variable"temp9" was set but never used。而且在调试时,也无法查看变量的值,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感激不已!
附上代码:
u16 temp9;
temp9=User_W25Q32_ReadDeviceID();

网友:
意思是:虽然你给temp9赋值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对temp9进行调用

网友:
被智能的编译器优化掉了而已,如果想调试观察他的值的话,可以定义为全局变量。

网友:
降低优化级别;
程序中引用下该变量;
将变量添加到WATCH菜单看看;

网友:
这是对的, 你只写,不读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确是没有用处啊。
变量的目的就是用来存储数据以待后续使用, 你只用了存储, 后面没有使用 那就是应该被优化掉的东西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已经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