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单步调试出错问题

楼主:
最近用IAR调试MSP430,在单步调试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具体为:在修改后重新编译下载,IAR仿真的仍为未修改前的情况

IAR仿真的时候,跳转到已经被注释掉了的代码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情况,实在是困惑。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确定新程序已经下载进去了吗?IAR有两个下载仿真的图标。

左边的是下载新程序到目标板仿真;
右边的是不下载新程序,使用目标板已有的程序进行仿真。
会不会是不仿真的时候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新程序已经下载进去了吗?IAR有两个下载仿真的图标。

左边的是下载新程序到目标板仿真;

后面有注意到这个可能,所以确定是选择下载,

网友:
main.c*说明你在仿真的时候改动代码了。。。。不排除你是下载以后注释的那段代码。。。。重新rebuild all 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