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4-09-02):
stm32f103 步进电机驱动
使用stm32f103rbt6 的T0输出四路PWM控制步进电机,四路pwm占空比该怎么配置啊?有没有大神有源代码的?求大神贴一个出来

网友A:
设置占空比容易,但4路的PWM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B:
两相电机就两路就够了,其它用io控制相位就行了.按spwm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