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下了的Grace没有Device overview

楼主:
如何解决没有Device overview的问题

已安装Grace

已安装Grace

一片空白,没Device overview

一片空白,没Device overview

网友:
按理说是这样的

正常时这样的

正常时这样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将当期项目设为activ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将当期项目设为active

能截个图吗  哪里是当期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截个图吗  哪里是当期项目

鼠标点一下,等一会应该就有[active]

网友B:
变成active-debug还是一片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成active-debug还是一片空白

双击main.cfg没用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版本?
升级到这个试试,我的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额。。。应该没问题啊,就是每次等的时间比较长,还是XP比较快,win7 64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