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51请大神看看我C的错误谢谢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t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t char
sbit D1=P1^0;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D1=0;
                 delay();
                 D1=1;
                 delay();
        }    //          附近有语法错误 ‘ } ’
}

void delay()
{
        uint x,y;          //       ‘ unsignet:’  未定义以识别                 和附近有语法错误  ‘ int ’
        for(x=100;x>0;x--)                     //为定义以识别  ‘ x ’
                for(y=2000;y>0;y--);        //未定义以识别   ‘ y ’

}
新手学51,在看郭天祥的教程视频 。
显示报错~这个是跟着教程写的,看样子是一样的。怎么会报错呢
注释的是报错原因,一边看教程一边照教程写的~编译老出错,而教程中演示的编译则没出错,困惑中
视频的软件和我用的不是一个版本的我的是V3中文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define
用typedef

网友:
#define uint unsignet int,这个地方错了,不是unsignet,是unsigned

网友A:
这个粗心跟着写~都好几处错误~~我是不是不适合玩这个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粗心跟着写~都好几处错误~~我是不是不适合玩这个啊~~~郁闷

呵呵 刚开始都这样 熟能生巧 不要灰心 关键是要感兴趣

网友:
  uint x,y;把uint改为int

网友:
如果是关键字比如unsigned会有蓝色字标记,你拼错了所以若干没定义.

网友:
...
void main();
...

多了一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