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如何生成软件流水信息啊

楼主:
CCS3.3  如何生成软件流水信息啊

网友A:
你所谓的流水信息指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流水信息指什么啊

就是这个
;*----------------------------------------------------------------------------*
;*   SOFTWARE PIPELINE INFORMATION
;*
;*      Loop source line                 : 57
;*      Loop opening brace source line   : 58
;*      Loop closing brace source line   : 75
;*      Known Minimum Trip Count         : 160
;*      Known Maximum Trip Count         : 160
;*      Known Max Trip Count Factor      : 160
;*      Loop Carried Dependency Bound(^) : 0
;*      Unpartitioned Resource Bound     : 11
;*      Partitioned Resource Bound(*)    : 11
;*      Resource Partition:
;*                                A-side   B-side
;*      .L units                     3        4
;*      .S units                     5        9
;*      .D units                     4        1
;*      .M units                    11*      10
;*      .X cross paths               3       11*
;*      .T address paths             5        3
;*      Long read paths              0        0
;*      Long write paths             0        0
;*      Logical  ops (.LS)           7        6     (.L or .S unit)
;*      Addition ops (.LSD)          0        0     (.L or .S or .D unit)
;*      Bound(.L .S .LS)             8       10
;*      Bound(.L .S .D .LS .LSD)     7        7
;*
;*      Searching for software pipeline schedule at ...
;*         ii = 11 Schedule found with 3 iterations in parallel
;*      Done
;*
;*      Loop will be splooped
;*      Collapsed epilog stages       : 0
;*      Collapsed prolog stages       : 0
;*      Minimum required memory pad   : 0 bytes
;*
;*      Minimum safe trip count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