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
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设定中断时间是80μs,每80μs让DA输出一个数据,现在发现主函数里的DA转换时间已经超过80μs了,使得DA输出的正弦波的频率下降非常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提高单片机的速度,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

网友:
也可以提高DA的速度。
也可以使用SPWM

网友:
da有速度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提高DA的速度。
也可以使用SPWM

DA的速度已经可以了,,关键是我用的是SPI接口的串行DA,相比并行当然是慢很多了。我现在要8路DA转换,如果用并行那不太现实,毕竟单片机IO口有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DA的速度已经可以了,,关键是我用的是SPI接口的串行DA,相比并行当然是慢很多了。我现在要8路DA转换,如果用并行那不太现实,毕竟单片机IO口有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你那个
DA的spi最大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