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scovery 板带的ST-link 中的USB转串口怎么用?

楼主:
stm32f4 discovery 板带的ST-link 中的USB转串口怎么用?如下,板上自带的ST-LINK的串口默认是没和F429 的USART1连接,
怎么使用ST_link自带的usb转串口把printf()通过串口输出到PC端?
我使用MSP430G2Launchpad时是用板自带的usb转串口,MSP430G2Launchpad连上电脑后,设备管理器里会出来一个COM口,
但stm32f4 discovery 连上后没出现COM口。求解?

网友A:
这个是串口引脚,不是USB转串口;
如果要和上位机通讯的话,加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串口引脚,不是USB转串口;
如果要和上位机通讯的话,加电平转换电路;

何解?我用USB转TTL接PA9 与PA10可能正常通信,想问下板上STlink有木有usb转TT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何解?我用USB转TTL接PA9 与PA10可能正常通信,想问下板上STlink有木有usb转TTl

PA9,PA10也是TTL电平;
你通过电平转换当然可以连接,通讯双方只要电平一致即可;

你看板上有几个USB接口,有2个的话,一个是仿真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USB接口,你也USB转串口通讯,通过程序设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9,PA10也是TTL电平;
你通过电平转换当然可以连接,通讯双方只要电平一致即可;

有一个是ST-Link的usb口,还有一个是USB-OTG的口

网友:
找到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