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终端低功耗??????????????????

楼主:
终端低功耗,怎么现在弄得是入网以后功耗到18ma左右,不入网功耗反而变大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入网时不断的在寻找网络?还有入网以后低功耗模式应该能达到ua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没入网时不断的在寻找网络?还有入网以后低功耗模式应该能达到ua级别

sint27:你好,你又低功耗的实例嘛?能给我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nt27:你好,你又低功耗的实例嘛?能给我说一下嘛,谢谢

zigbee低功耗终端无非就是利用两个功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和定时唤醒处理信息,这部分时间是可设置的
请求加网可限定一个时间,即在该时间段没能成功加入网络,就该休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igbee低功耗终端无非就是利用两个功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和定时唤醒处理信息,这部分时间是可设置的
请求 ...

在f8config.cfg中配置吗?修改了,好像没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f8config.cfg中配置吗?修改了,好像没什么作用

具体在哪设置我不清楚,我以前用的是ember的协议栈,而且就算同个厂商的方案,协议栈版本不同也有可能使更改位置变得不同

网友:
楼主看我的帖子,关于zigbee的优化。zigbee协议默认是未入网节点不能休眠,我把zdo层全部大改了

网友:
zigbee还是蛮低功耗的,只是应用有些局限,貌似在灯具上用得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