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程序移植到AVR上不行了

楼主:
51的液晶显示程序,移植到AVR上怎么调时序?逻辑应该没问题,51上能运行。肯定是时序不对了,所以,数据才写不进去。

网友:
不是什么“时序”问题,注意二者的硬件资源区别,重点检查这部分程序,与硬件无关的程序不受移植的影响。

网友:
寄存器名和IO定义都变了……

网友:
的确是楼上说的硬件问题。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