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高手进

楼主:
我想实现:在一个屋子里布置四个温湿度传感器,之后把这四组数据集中显示在一个显示屏上。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信道传输数据,无线显然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信道传输数据,无线显然更方便。

有线话RS485组网么?

网友:
有线485的方式可行,但是布线麻烦,那不叫组网,是主从机模式,即显示端为主机,其他传感器端为从机,主机读取从机的温湿度值,然后显示。

网友C:
回复huayuliang:我认为组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节点之间能互相通信
PS:下次请直接回复我,不要用点评,我也好回复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huayuliang:我认为组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节点之间能互相通信
PS:下次请直接回复我,不要用点评,我也 ...

用回复的话,有些字就看不到了,麻烦。。

的确,网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节点之间能互相通信。。
一点都没错~~~

不过这么一来,大多数人平常所说的“485组网”就有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话RS485组网么?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回复的话,有些字就看不到了,麻烦。。

的确,网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节点之间能互相通信。。

“网络通讯”没有要求任何节点间都能互相通讯,“主从网络”的概念从来都是“网络”,这点没有异议,485组网当然是网络。“网络”的定义仅仅是两台以上的设备通过某种方式实现互相通讯就叫“网络”了。

网友D:
不过,俺感觉 sint27 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俺感觉 sint27 说的也有道理。。。

真理不是感觉出来的,明显是chunyang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