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师们,dsp28027的定时器使用方法!!!

楼主:
void cpu_timer0_init()
{
         myPie = (PIE_Handle)PIE_BASE_ADDR;
         myTimer0 = (TIMER_Handle)TIMER0_BASE_ADDR;

         PIE_registerPieIntHandler(myPie, PIE_GroupNumber_1, PIE_SubGroupNumber_7, (intVec_t)&cpu_timer0_isr);

         TIMER_stop(myTimer0);
         TIMER_setPeriod(myTimer0, time);//time的参数决定定时时常=time/60*1000000
         TIMER_setDecimationFactor(myTimer0, Prescaler);//Timer Prescaler Register
         TIMER_reload(myTimer0);
         //TIMER_setEmulationMode(myTimer0, TIMER_EmulationMode_StopAfterNextDecrement);
         TIMER_enableInt(myTimer0);
         TIMER_start(myTimer0);

         // Enable TINT0 in the PIE: Group 1 interrupt 7
         PIE_enableInt(myPie, PIE_GroupNumber_1,  PIE_InterruptSource_TIMER_0);
}

这是定时器cuptimer0的配置。
现在我想再用cuptimer1和cputimer2要如何配置其中的中断????
我看了一些资料说cputimer1和cputimer2的中断是INT13和INT14。但是pie组只有1到12,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本文来自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795-1-1.html

本文来自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92-1.html

网友A:
看一下controlSUITE里面的DSP2802x_CpuTimers.c和DSP2802x_PieVect.c两个为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ontrolSUITE里面的DSP2802x_CpuTimers.c和DSP2802x_PieVect.c两个为文件

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外设中断

网友:
楼主同样问题多次发帖

INT1~12,就象有客厅的房子,进了大门后,还要开卧室门才能找到睡觉的床。

INT13就象没有卧室 , 进了大门就可以看到睡觉的床。别只记着还需要再开一道门才能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同样问题多次发帖

INT1~12,就象有客厅的房子,进了大门后,还要开卧室门才能找到睡觉的床。

感谢老师两次指点,已经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同样问题多次发帖

INT1~12,就象有客厅的房子,进了大门后,还要开卧室门才能找到睡觉的床。

老师有个问题,是系统级的timer1和timer2的中断优先级更高,还是pie的timer0更高。
按照数据手册和个人理解 中断优先级感觉是0,1,2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文档,《SPRUGL8B》

Table 109. PIE Vector Table中说得很明确的。优先级表中都列出了。

但不知道楼主所说的 “ 系统级 ”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