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试u-boot2014.04的时候,为什么执行 b board_init_f这条代码就出错

楼主:
请问:调试u-boot2014.04的时候,为什么执行 b board_init_f这条代码,就data_abort中断了呢?

网友A:
这样子肯定不行的,board_init_f是在flash中运行的,而且存放地址是flash中,在"b board_init_f"执行的时候,还在代码重定位之前,肯定不可能从DRAM中取到正确指令的

你如果是这样子在DRAM中仿真的话,得修改代码

网友:
硬件环境?

uboot是在nor flash中吗?还是在nand flash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环境?

uboot是在nor flash中吗?还是在nand flash中?

初始化内存后在DRAM 中运行。RealView ICE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肯定不行的,board_init_f是在flash中运行的,而且存放地址是flash中,在"b board_init_f"执行的时候 ...

谢谢你的回答。
我对uboot移植还不够了解,请问该怎么修改代码?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