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12】ADC采样 + 4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
今天从实验室带回来一块显示板,正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ADC采样+显示
显示板采用4位共阴级数码管,驱动芯片采用TM1628控制,显示板上的按键及指示灯暂时没用到,在这里也不说明了
准备开始实验吧
首先,连接电路
要显示4位共阴数码管只需要5根线,分别为VCC、GND、SLK、STB、DI/O。
对应开发板的管脚为SLK-》P0.3、STB-》P0.2、DI/O-》P0.4。
对于TM1628芯片我也不具体介绍了,百度有很多相关技术资料,自己下载琢磨即可。
开发板上有现成的电位器可以控制电压,具体查看原理图。
其次,编写程序
我是直接在“Workshop_EZ_Ex1”示例工程上修改的,可以节约少许时间
先编写4位数码管驱动,定义管脚,配置管脚,详见附件中“TM1628.c”和“TM1628.h”文件
编写显示的相关函数,放在主函数里运行,让显示0000递增至9999,结果很顺利成功了。。。
编写ADC采样配置及相关处理函数,费了我一晚上,我先阅读手册,按照手册上的说明配置了ADC,编写了部分相关处理函数结果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在论坛里看看有没有人使用了ADC采样,结果发现官网里有示例
于是下载下来部分程序,经查看之后发现之前配置上有些错误,于是我直接调用官网的程序,经过修改终于完成了这个简单的小实验。

最后,上图展示一下

显示板 还是比较小巧

显示板 还是比较小巧

下载后,正在运行中。。。

下载后,正在运行中。。。

小实验源程序

网友A:
大神,你如何完成段选和位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如何完成段选和位选的?

TM1628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受教了,我之前有想过38或者416译码器,但是感觉你的不是,所以就很好奇的问问。

网友:
这个显示板在哪可以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