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rawos_netio网络测试ok

楼主:
好吧,本来已经睡下了,想想这个问题已经困惑我两个礼拜了,虽然只是个测试,结果也无关紧要,没办法问题留不住,忽略不掉,睡不着啊。其实在睡觉之前也弄了一下,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调试几下,基本上心情很糟糕的放弃了调试,没思路。

突然有了一些想法,赶紧起来调试,不然天天睡不好,clone个新的代码包来调试,因为之前的已经被我折腾的面目全非了,恩,修改那些之前折腾已经确认的地方,加上今天的想法。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重点那就是lwip/app/netio下面的代码的检查,因为之前在fm3上面测试过直接从我的git上面拿下来添加进来的。好吧,就是这里问题比较大,去lwip官方重新下载1.4的添加进来,在编译好了。速度还是蛮给力的,大家先看下结果。

好了,顺便把之前一直的lua虚拟机组件也添加到git上面,目前我也是helper2416 rawos git的维护人之一啦,要感谢txj老大的信任,对了请大家忽略代码片段的copyright,是我之前ucosii移植的部分代码,未做删除处理,后面维护中会删除它。

git地址重复发一下:
https://git.oschina.net/raw-os/helper2416.git

欢迎大家下载测试,有问题反馈给我们。

调试过程中的一幅截图:

测试工具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帖子,有介绍如何使用,工具也有附件供下载,关于netio的细节可以参考netio.c文件。有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opt中的一些lwip设置获取更佳的速度,也有利于对lwip的深入学习和了解

如,TCP滑动窗口机制

大概看一下上图的模型:
首先是AB之间三次握手建立TCP连接。在报文的交互过程中,A将自己的缓冲区大小(窗口大小)3发送给B,B同理,这样双方就知道了对端的窗口大小。
A开始发送数据,A连续发送3个单位的数据,因为他知道B的缓冲区大小。在这一波数据发送完后,A就不能再发了,需等待B的确认。
A发送过来的数据逐渐将缓冲区填满。
这时候缓冲区中的一个报文被进程读取,缓冲区有了一个空位,于是B向A发送一个ACK,这个报文中指示窗口大小为1。
A收到B发过来的ACK消息,并且知道B将窗口大小调整为1,因此他只发送了一个单位的数据并且等待B的下一个确认报文。
如此反复。

网友A:
咱们做技术的通病!应该还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做技术的通病!应该还能提高!

接收机制+opt配置
目前看来主要还是板子接收的速度有优化的空间,发送速度挺不错了

网友A:
下边是我在LINUX下的测试结果:
板子作为服务器:
[d02cj@LinuxServer0 netio126]$ ./netio  -t 192.168.0.28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672 KByte/s Tx,  2804 K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771 KByte/s Tx,  3228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588 KByte/s Tx,  3429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459 KByte/s Tx,  3793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634 KByte/s Tx,  3560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938 KByte/s Tx,  3701 KByte/s Rx.
Done.

板子作为客户端:
[root@jyxtec /]7 ./netio  -t 192.168.0.100

NETIO - Network Throughput Benchmark, Version 1.26
(C) 1997-2005 Kai Uwe Rommel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3182 KByte/s Tx,  650 K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3527 KByte/s Tx,  609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3567 KByte/s Tx,  614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3637 KByte/s Tx,  681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3675 KByte/s Tx,  571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3836 KByte/s Tx,  511 KByte/s Rx.
Done.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是我在LINUX下的测试结果:
板子作为服务器:
[d02cj@LinuxServer0 netio126]$ ./netio  -t 192.168. ...

老大亲自测试啊

好像有个5倍的关系,得空我要看下linux下面lan9220的驱动

网友:
晚上打算再花点时间看一下,应该还能提升rx的速度

网友:
又折腾了一把,过程如下:

1)在原有配置上,修改TCP_MSS的大小测试,三个结果如下

2)修改TCP_MSS和TCP_SND_BUF大小,速度正常了

3)不过使用2中的配置会有十几个send失败的信息

看了下发送的机制如下,send部分也符合啊

看来lwip挺复杂的,之前没怎么感觉

网友B:
最终结果大家可以直接看这幅图,图太多了,以免眼花缭乱。这下都是M级别的速度了还算正常吧,不过需要解决那十几个的发送失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结果大家可以直接看这幅图,图太多了,以免眼花缭乱。这下都是M级别的速度了还算正常吧,不过需要解决 ...

你的接收速度比我的快啊!我只是做了测试,没有研究为什么接收比发送慢这么多。。。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