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用主机FTP登入开发板 不能上传只能下载呢?

楼主: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最近加班太多了,加上对linux接触不多,有时间就在看国嵌的视频,所以一直还没分享心得。今天晚些时候分享一篇QT编程的心得。下面切入正题:
请教下版主我使用电脑windows主机ftp登入开发板,可以正常get,但是不能put,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咨询下开发版中的ftp服务器是busybox提供的吧?那么是不是需要重新制作根文件系统呢?,还是其他原因。。。,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用主机FTP登入开发板 不能上传只能下载呢

呵呵  这个我也不明白  应该是开发板的ftp服务器端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上对应的ftp用户是plg,密码也是plg,该用户目录是:/home/plg,目前该目录的权限不是plg的所有者,你可以用root登录后,设置/home/plg的权限为plg用户所有,这样,就可以上传文件了。如下:
#cd /home/
# chown -R plg plg
然后就可以上传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呵呵 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也不明白 应该是开发板的ftp服务器端的问题.....

网友B:
前两天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试的,也许我用的是一个别的根文件系统,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答案,今天又重试了一下,做如下修改,可以实现上传:
修改:/etc/inetd.conf,如下:
ftp     stream  tcp     nowait  root    /usr/sbin/ftpd          /usr/sbin/ftpd -w
这一行,增加最后一个"-w",重启之后,也可以实现上传操作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试的,也许我用的是一个别的根文件系统,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答案,今天又重试了一下, ...

谢谢版主解答  已经好了  可以put了
就是不知道,斑竹是在哪查到有个-w选项的呢?我在主机上man xinetd.conf    帮助文档中介绍的配置格式和开发板上的xinet.conf也不一样,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我也是在网上搜索的,关键字是:busybox ftpd,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在网上搜索的,关键字是:busybox ftpd,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哦 谢谢版主指教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