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f16f628A IO口无法控制?

楼主:
2芯积分
初始化如下:
void port_init(void)
{
    // I/O 设置输出状态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000;
}

但是在控制IO口时,
void main()
{
    port_init();

   put_char(PORTA);
    i = PORTA;
    put_char(i);
    i |= 0x08;
    put_char(i);
    PORTA = i;
   put_char(PORTA);
}

4次打印数据,分别是0,0,0x08,0
为什么PORTA = i;PORTA没有被赋值呢?
没有仿真头,仿真不了,急!!!

网友A:
没用过pic,看这结果应该是 i的数据宽度和PORTA宽度不同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ic,看这结果应该是 i的数据宽度和PORTA宽度不同造成的

后来再仔细看了下数据手册,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ic,看这结果应该是 i的数据宽度和PORTA宽度不同造成的

虽然不是你描述的这个现象,但是已经解决了,分就送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