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触发

楼主:
如图所示,我的主控的电源触发是这样控制的,但是老是出现开机无法触发,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样做有何不好,谢谢!

网友A:
PWC_WKUP引脚高电平就触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前面的R75和C76位置反了,电容充饱电后就是断路。我想你原意是用RC充电电路做一个缓慢上升的电路,掉换下位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C_WKUP引脚高电平就触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前面的R75和C76位置反了,电容充饱电后就是断路。我 ...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C_WKUP引脚高电平就触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前面的R75和C76位置反了,电容充饱电后就是断路。我 ...

问题解决了,我的主控需要一个高脉冲触发,我改变了电阻和电容的值就行了,你说的那个方法是保持高电平的,在我这块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我的主控需要一个高脉冲触发,我改变了电阻和电容的值就行了,你说的那个方法是 ...

原来是脉冲触发,以为是电平触发,早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脉冲触发,以为是电平触发,早说啊。

是小女子描述不清楚

网友:
嗯,下一版本就准备用MCU,这个是考虑不周到,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