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占空比的表示方法

楼主:
很多很多年前,就发现方波的占空比有两种表示方式,一种是带%符号的,一种是只有数字的。
假定方波一个周期时间为T,高电平时间为Ton,低电平Toff,这里不涉及电压。占空比为D。
第一种:
D = Ton / T %
第二种:
D = Ton / Toff
问题是,经常发现有人在表述时,并不确定用的是哪一种,并不使用%符号。。
然后俺就经常迷糊了···

网友A:
我们公司内部就是就是这么表述的D = Ton / T,并且不使用符号,常用的就是1/2,1/3,1/4, 1/6

网友B:
通常使用前一种表示方式。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号。
如果使用后一种方式而又未声明,那是文章作者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中表示是正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内部就是就是这么表述的D = Ton / T,并且不使用符号,常用的就是1/2,1/3,1/4, 1/6

这种还好说,不使用百分号也不会理解错。

错了,不使用百分号俺就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使用前一种表示方式。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号。
如果使用后一种方式而又未声明,那是文章作者的问题 ...

忘记说了,经常看到 占空比 1.X 2.X ,这个也好说,也不会理解错。
就像你说的,好像就是作者的问题,比如 占空比 0.x 。。不对前面的回复有问题,俺又迷糊了。。。

网友:
一直使用第一种

网友:
第一种用的多吧  我也习惯用百分比

网友C:
占空比 指的是你一天中 有多少时间是在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 指的是你一天中 有多少时间是在忙着。

技术问题就是要贴近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 指的是你一天中 有多少时间是在忙着。
那···瞎忙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