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给他买益智电路玩具吗?

楼主:
如今孩子的玩具越来越高大上了,不知道电子工程师们都给孩子选些什么玩具呢
记得我小时候,拆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家里的干电池型手电筒,就是这种

然后用一根铜丝接上电池玩

小时候这样玩过的举个手呗

现在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来看看这个吧!

这款益智电路积木玩具有电子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塑料块组成,根据拼装手册将对应的电路积木安插在相应的位置,就可以做出不同的电路项目,比如电子门铃、控制亮灯、报警器等,或者也可以自己设计做出一些电路项目。据说能做出100个不同的项目,还有更多高难度型号的。相信宝宝们从小就接触电路,再也不用担心长大后物理挂科了

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给他选择这样的与电子相关的益智玩具吗?

网友:
小灯泡、马达,太熟悉了,都是小时候好玩意

后面的益智文具做的好精致啊,过年回家买一套吧,哈哈,和小侄子一块儿玩

网友A:
  感觉以后不会弄让孩子玩电子。电子太苦了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看价格,太贵的话承受不起...

网友:
坚决不给他踏足电工世界的机会!

网友B:
这个还称不上玩具,可玩性太差了,只能用作演示教具。因为这个不像积木一样,有多大的可变性的创造力。

网友C:
好多人都说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涉足电工行业,我也是,哈哈
另外这玩具没有一定知识是玩不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人都说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涉足电工行业,我也是,哈哈
另外这玩具没有一定知识是玩不转的吧

应该在家人的陪同下一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称不上玩具,可玩性太差了,只能用作演示教具。因为这个不像积木一样,有多大的可变性的创造力。

相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挺好了。我小时候只能玩手电筒,高级点的就是别人不要的剃须刀,拆个电机玩玩

网友D:
这类玩具1980s就有了,当年有个杂志叫《中学科技》的就卖过这样的“玩具”套件,只不过没有IC,都是分立元件。不过我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用,我当年都看不上这东西,太低级了。真是电子爱好者的话,找元件自己搭感兴趣的电路会有更多收获。

网友:
这东西我侄子有,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不懂原理),只是会按图连接,我感觉没什么意义,如果长大了对这个有兴趣,这东西肯定就看不上眼了。

网友:
看样子价格不便宜啊,表面上看起来挺高大上的,不过现在玩具都挺贵的

网友:
这个东西好,等再过一两年儿子大一点了给他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玩具1980s就有了,当年有个杂志叫《中学科技》的就卖过这样的“玩具”套件,只不过没有IC,都是分立元 ...

嗯,是这个理

网友:
会的,管理图片上列的,我都买过

网友:
最好玩的,莫过于乐高的积木,还有高大上的乐高机器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觉以后不会弄让孩子玩电子。电子太苦了

让你儿子变身富二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你儿子变身富二代吧

  玩电子的,还是在国内,想让儿子变富二代,难度大大的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这个话题有意思,,
小孩玩具一般注重安全第一,无论是玩具用的材料还是安全操作
其次才是启智等

网友:
很好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