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SD24A采样结果溢出的问题

楼主:
MCU:msp430afe253
带有SD24A模拟采样模块
想知道当上一次的采样数据没有读取时,新的一次采样结果又来到
此时,新的结果会覆盖原来的结果还是SD24A丢弃新的采样结果?

网友:
应该是会被覆盖掉呢,你可以单步运行一下看看实际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实践一下就知道了呢!

网友:
把使采样间隔时间尽量长。示波器观察每次采样时的波形。再把得到的数据打印出来,对比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