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狼用CCS有没有连上的啊?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今天拿到了金刚狼的板子,就不上图了,反正大家的都一样。说一下测试经历吧,反正没有正常进入Debug。首先由于之前做C2000的程序,已经装好了CCS5.5,也安装了430Ware。连上板子后,设备管理器中能发现器件,如图
这样应该是驱动没有问题吧?
然后用CCS5.5导入430ware里面的例程,LED闪烁的例子,编译没有问题。

点了debug后提示未知设备,看样子好像是驱动没有装或者CCS版本较低所致。

而如果直接点CCS的check for updates。则会出现下面的界面

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升级。白天的时候在另一个电脑上试过下载新的CCS6,效果跟这个类似,也是出现位置设备。
听说有人用IAR的已经可以正常实用了,不知道用CCS的有没有测试成功的经验,分享一下吧

网友:
我第一次也是这样的  不过好像有提示升级  然后升级就好了
没别的操作了。。。

网友:
是的 同LS 第一次 提示编程器升级 升级后OK~ css6 没问题

网友:
我的咋就不提示呢,自己升级还不行。

网友:
你的CSS5.5版本太低了,见我的贴子,

IAR使用环境及点亮LED实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878-1-1.html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编译环境初识+第一课 点亮LED

CCS使用环境及点亮LED实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897-1-1.html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CCS编译环境初识+第一课 点亮LED

关于版本:
开发板打开后第一个黄色宣传页上明确指示
CCS要安装6.0以上版本
IAR EW430要6.10以上版本

方可找到FR5969芯片,这点别搞错了

我上边两个贴子有软件下载及使用方法以及语法自动完成

网友:
打开盒子就是一个大大的注意。。按照注意的做就好了,直接装最新版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