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32.768Khz能否拿掉

楼主:
TI你好, 请问使用GenericApp官网的源程序,如果将外部晶振32.768Khz拿掉。寄存器设置使用内部晶振,是否会有影响? 多谢。

网友A:
32.768K一般作为RTC时钟使用,看下程序,如果你不用RTC功能或者要求的精度低,可以使用内部的32k作为时钟源

网友B:
看你需不需要外部晶振,不管是32.768K还是主时钟的晶振,都可以使用内部晶振;
用不到,可以不接;

网友C:
如果用不到可以不接这个32768KHz的外部时钟,可以用默认的内部DCO。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K一般作为RTC时钟使用,看下程序,如果你不用RTC功能或者要求的精度低,可以使用内部的32k作为时钟源

多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不到可以不接这个32768KHz的外部时钟,可以用默认的内部DCO。

多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需不需要外部晶振,不管是32.768K还是主时钟的晶振,都可以使用内部晶振;
用不到,可以不接;

多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