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如何出厂前组网

楼主:
TI你好,
        请问,目前设计的系统是一个协调器加N个路由节点的整套系统,出厂前需要组好网络,请教两个问题。
         1.如何让z协调器指定PANID
         2.系统内的N个路由节点需要出厂前组成网络到协调器,并将得到的短地址使用标签贴在路由节点电路板上。需要考虑一个可以量产的的方案。

敬请指教。多谢

网友A:
zigbee通过串口形式制定PANID,至于组网后的路由器保存短地址,你可以加入NV_RESTOR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igbee通过串口形式制定PANID,至于组网后的路由器保存短地址,你可以加入NV_RESTORE。

大侠好。可不可以在程序编辑的时候把协调器跟路由节点都指定相同的PANID。可是路由器的短地址,是协调器分配的,如果我想让每个路由节点都得到短地址的话必须要手动组网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好。可不可以在程序编辑的时候把协调器跟路由节点都指定相同的PANID。可是路由器的短地址,是协调器 ...

不需要,TI的ZSTACK是自动组网,加NV_RESTORE保证下一次组网时保持网络地址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TI的ZSTACK是自动组网,加NV_RESTORE保证下一次组网时保持网络地址不变

您好,其实我的意思是,要做一个套装,里面有一个协调器,4盏灯ABCD,卖给用户直接是一个协调器和4盏灯。如果A灯坏了,用户再买一个A灯就可以把之前的A灯替换下来。这套系统就是ABCD+协调器。如何量产的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