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编译环境初识+第一课 点亮LED

楼主:
上一次发布了开发板的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6740-1-1.html
拿到手后赶紧进行了测试,它的使用环境可以用IAR EW430 6.10以上版本或者CCSV6.0以上版本
开箱后第一张黄色的说明页上就有
我比较喜欢用IAR,简单,但缺点也很易见,好像不支持语法提示?还是没开启
CCS相对就比较强大了,但好像复杂点,
我就先来个IAR的使用说明吧,
以下内容为本人原创

1.下载软件及注册
IAR EW430 6.10.5,我是使用的这个最新的版本,到IAR官网下载的最新的,稍后我附上我下载好的,大家直接使用,哈
百度网盘地址: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DXAVb 密码: a5cv另外这个IAR是要注册或者要授权的,它有32天免费版或者8K免费版,还有收费的了
我暂时使用8K免费版的,这个一般程序够用了吧,不够用了再想办法,因为这个版本是最新的,所以网上也没有搜到破解工具。

软件打开后提示要注册,我点注册,然后提交相关信息,等一会邮箱就发来一个注册码,免费的8K

邮件内容:

2.新建工程
新建工程在工程菜单里,选择普通的C语言工程,然后就是工程配置

选择使用的芯片,这里当然是MSP430FR5969了

选择使用下载编程器,看图

看图

只需上边三个配置,即可开始写程序了

3.一个LED闪烁的测试程序
本人一直喜欢用寄存器方式写程序,简易明了,还比较容易深入理解,而相反库方式,虽说比较快,
但你想深入学习的话是不行的,

#include "msp430fr5969.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默认新建的C程序就有这一段,

  P1DIR |= 0x01; //p1.0,见原理图,是绿灯,亮输出1,灭输出0,

  PM5CTL0 &= ~LOCKLPM5; //这句很关键,下面详解

  while(1)
  {
    P1OUT ^= BIT0; //IO输出反相
    __delay_cycles(100000);//延时N个机器周期,
  }
}

这段代码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吧
PM5CTL0 &= ~LOCKLPM5;
关键这句,哎,满脸泪啊,拿到板后赶紧测试,结果搞了两小时,居然没点亮LED,这,,,
怎么设置方向,怎么设置输出就是不亮,
后来马上阅读手册,结果才稍明白一点点,
默认的GPIO配置是禁能的,也就是不能设置P1DIR,P1OUT这些寄存器,设置了也是不生效的,必须解锁,
见图:

然后编译,下载,下载时老提示这个什么固件升级啦,

好吧,升级吧,不升级的话每次都提示这个,

4.另外还要安装驱动程序,默认没安装时是这样的,

安装好IAR后插上板就自动能识别了
若还不能识别请手工安装驱动程序,目录指定为IAR安装目录下,有个驱动程序目录

5.程序下载
见图

至此,板上LED终于点亮了,

谢谢大家赏脸观看本教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我会出系列教程,和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在论坛搜索 【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xyc87+
来搜索我的相关帖子
再次谢谢,看贴要回贴哦,这样我才能有更大动力。
下次再发表CCS使用环境说明。

网友A:
好贴,顶一个,正想升级一下IAR呢,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附加上工程代码打包
1.百度盘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vSS9L 密码: 1qz2
2.站内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顶一个,正想升级一下IAR呢,刚好学习一下

谢谢支持,IAR编译比CCS快,简洁,呵,

网友B:
直接操作寄存器呢,不错呢!点个赞,期待后续精彩内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操作寄存器呢,不错呢!点个赞,期待后续精彩内容呢!

我比较喜欢NXP的单片机,所以平时一直用寄存器操作,习惯了,

这样可以深入学习单片机的知识了,用库非常不爽~

且效率低,

网友:
在引附上相关手册及资料,供大家参考
目录: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w4MvZ 密码: 4gj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NXP的单片机,所以平时一直用寄存器操作,习惯了,

这样可以深入学习单片机的知 ...

NXP cortex系列的吗?32位的寄存器数量是不是有点多啊。。。

网友D:
看的出你很用功,加油!

网友:
关于延时函数,在这里贴了点内容:

参考下,

__delay_cycles  并不是真正的函数, 只是提供编译器内联展开,该函数并
不支持变量参数, 其参数只能是常数.

IAR for MSP430编译器提供了一个编译器内联的精确延时函数(并非真正的
函数)以提供用户精确延时使用, 该函数原型是:
        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
该内部函数实现__cycles个CPU周期的延时,但对于该参数的设置,我要陈述一下:
    __cycles需要我们传递的是CPU运行的周期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NXP cortex系列的吗?32位的寄存器数量是不是有点多啊。。。

还好吧,NXP的LPC11XX,LPC15XX,LPC17XX,我都用过,很方便的
也很容易理解
NXP的寄存器官方的.h文件整理的很好,结构也很好,很容易理解
用MDK环境,语法提示也很好,很是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的出你很用功,加油!

谢谢maylove给我这款开发板的机会,
呵,

之前的那个优惠券去到TI官网买这个板,结果失败了,审核没通过,

幸好再次有机会接触这个板,

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maylove给我这款开发板的机会,
呵,

之前你去申请,填写的信息应该有问题。TI 发板子比较严格的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啊 说的很明白啊

网友E: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版本是最新的,所以网上也没有搜到破解工具的哈,我找了半天没找着呢,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版本是最新的,所以网上也没有搜到破解工具的哈,我找了半天没找着呢,晕死

对的,没有破解工具,到官方申请免费的吧,8K内的程序可以免费编译,再大需要付费了,一般够用了吧,

网友:
楼主很用功。
IAR 还是还用些,只是受点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