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帮忙看看我这使能了USART发送中断之后发送异常的原因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table1[]="woshiyigedahaoren";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usartflag=0;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函数名称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复位和时钟控制 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打开APB2外设
}

/*********************************************
* 函数名称    :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功能描述    : NVIC(嵌套中断控制器)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中断结构体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方式。
    //注:一共16个优先级,分为抢占式和响应式。两种优先级所占的数量由此代码确定,NVIC_PriorityGroup_x可以是0、1、2、3、4,
    //分别代表抢占优先级有1、2、4、8、16个和响应优先级有16、8、4、2、1个。规定两种优先级的数量后,所有的中断级别必须在其中选择,
    //抢占级别高的会打断其他中断优先执行,而响应级别高的会在其他中断执行完优先执行。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 函数名称    :GPIO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GPIO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将USART1 的TX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管脚位置定义,标号可以是NONE、ALL、0至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模式 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E组GPIO初始化

    //--------将USART1 的RX 配置为复用浮空输入 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管脚位置定义
    //输入模式下配置输出速度无意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C组GPIO初始化

}

/****************************************************
* 函数名称    :USART1_Configuration( )
* 功能描述    : 配置USART1数据格式、波特率等参数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则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串口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法正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这是中断服务子程序,在stm32f10x_it.c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RESET)    //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0);//等待发完,当硬件将数据传送到移位寄存器之后置位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 主函数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1_Configuration();

    while(1)
    {

            for(i=0; i<17;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able1);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1);//发送成功之后为1,等待,进入中断清零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1);
            }
                        Delay(0xffffff);

接收到的数据不是发送的那样,每次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字母。
如果将
for(i=0; i<17;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able1);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1);//发送成功之后为1,等待,进入中断清零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1);
            }

中的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1);换成Delay(0xffff);就可以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判断USART_IT_TC等0和1都不行,这个中断到底是什么怎么用的呀?
谢了

网友:
楼主,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1);
换成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试试。

网友A:
楼主编码习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1);
换成

首先USART_GetITStatus()函数的变量都是 USART_IT_XX不是USART_FLAG_XX
然后呢我用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0);那样就会死在这里: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码习惯不错...

多谢夸奖,但是运行不成功就没用了。

网友C:
发送异常,具体啥错误,死机还是无法再进入中断,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送异常,具体啥错误,死机还是无法再进入中断,还是啥;

假如我要发送一个汉字,我定义一个数组unsigned char table1[]="接";按两个字节发送
          for(i=0; i<2;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table1);
             }
结果只能收到一个问号“?”
发送一串数字或字母也会少几个

网友D:
楼主试过不用中断的方式发送嘛?或者把发送数据放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过不用中断的方式发送嘛?或者把发送数据放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试下。

不用中断没有问题,还有发送放进中断本身就不科学。就是这个中断运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