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道的诉我一下直接USB通信

楼主:
求知道的诉我一下STM8S系例有没有可以直接通过USB接口和电脑通信的产品
或者别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
我知道STM32肯定有

网友:
参考STM的选型手册,看看有没有;

网友A:
加一片USB串口桥即可,与MCU价格之和比自带USB的同等级MCU要更便宜,应用也更灵活,兼容性也更好。带USB的MCU主要都是Host型的,这类MCU的USB无法用桥片替代,属于截然不同的应用领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片USB串口桥即可,与MCU价格之和比自带USB的同等级MCU要更便宜,应用也更灵活,兼容性也更好。带USB的M ...

可以帮推荐一下吗,看网上有PL2303之类的芯片是您说的芯片吗,这类芯片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单片机,而不用过MAX232之类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推荐一下吗,看网上有PL2303之类的芯片是您说的芯片吗,这类芯片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单片机,而不用过 ...

你到底是usb还是串口啊,usb软件比较复杂,速度快.串口就没有那么快了,模块多的很程序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usb还是串口啊,usb软件比较复杂,速度快.串口就没有那么快了,模块多的很程序简单.

我要问的是电脑怎么通过USB接口和51或430单片机通信 ,中间应当用USB转UART的芯片对吧?这样说可以明白我的的需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usb还是串口啊,usb软件比较复杂,速度快.串口就没有那么快了,模块多的很程序简单.

哦,我没有反应过来,你说的是串口还是USB接口,USB直接是5V不需要电平转换芯片,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推荐一下吗,看网上有PL2303之类的芯片是您说的芯片吗,这类芯片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单片机,而不用过 ...

就是这类芯片,叫做“USB-串口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问的是电脑怎么通过USB接口和51或430单片机通信 ,中间应当用USB转UART的芯片对吧?这样说可以明白我 ...

USB串口桥的串口部分,有的型号是232电平的,有的则是TTL电平的,具体看器件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我没有反应过来,你说的是串口还是USB接口,USB直接是5V不需要电平转换芯片,我搞错了......

只为和电脑通信最简单的就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串口桥的串口部分,有的型号是232电平的,有的则是TTL电平的,具体看器件手册。

嗯 ,我知道了,叫串口桥芯片是吧,回去好好看看资料 了,没有过这种芯片,最近想做一个项目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为和电脑通信最简单的就是串口.

只是通信用串口当然简单,我这个东西涉及到供电方便的问题,串口供电能力肯定不足,USB至少有500mA~

网友:
网上有这种模块,几块钱,有VCC引出.
串口不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