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做过零采样如何实现软件防抖??

楼主:
用AD采样经过调理电路的抬升的正弦值 0.2-2.8V之间变换 50HZ
想用AD检测出过零信号 但不可避免的在过零点附近电压多少会有抖动 可能会输出多个过零信号造成错误
之前我自己的想法是用滞回特性防抖 比如2048是过零时AD结果寄存器的值 我就大于2070输出1
小于2025输出0 但是这样防抖效果不理想,还需要加大滞回值 这样会造成比较大的相位差
所以求一种软件实现的过零防抖算法 我50US才一次

网友:
一般情况算法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的,你采集一批AD数据传上来,我画个图看看波形特性,只有知道特性才好处理。

网友A:
现在不在实验室 手边没设备 还有我想问下 我采样时用GRAPH看波形 波形有点像锯齿波那种不是很正弦
但是我把数据推入数组观察发现还是符合正弦规律的 而且示波器检测也是正弦 出现这情况是我GRAPH没设置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在实验室 手边没设备 还有我想问下 我采样时用GRAPH看波形 波形有点像锯齿波那种不是很正弦
但是我 ...

你所说的GRAPH我没接触过,不过看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GRAPH使用不当造成的。另外,给我回复时要在我的发言栏点击“回复”,这样我才能收到提示消息。否则我有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回复了,从此不再看这个帖子。如果有数据的话,还是采集一批数据看看吧,看完数据才好作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GRAPH我没接触过,不过看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GRAPH使用不当造成的。另外,给我回复时要在我的发 ...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明天放一批数据看来 如果你到时有空请帮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明天放一批数据看来 如果你到时有空请帮我看下

一定会看的,不过老头我水平有限,不一定能看出什么门道,而且老迈疲惫,要睡到很晚才起来,所以估计得等到中午才能看了。

网友:
学习了,资料很好,感谢分享。学习中缺失中的资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