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频率问题

楼主:
MCU:MSP430G2553
晶振:KDS 12P 32.768K
问题:烧录的时候运行很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频偏很严重,频偏后的频率没有测,根据运行指示灯看大概只有几K,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不太可能,可能是程序跑偏了,或者时钟被切换成别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可能是程序跑偏了,或者时钟被切换成别的了。

同样的程序有些就很正常呢,有些就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程序有些就很正常呢,有些就不正常。

因为有可能晶振因为什么原因失效,失效后430就会自动切换成内部低频时钟源吧。

网友C:
赞同4楼的观点,你可以用示波器或者其他可以测频率的仪器测量你觉得频偏之后的输出频率,如果不对的话,就需要换一个好的晶振再测试,如果还是会出现的话,就要从单片机本身和程序上去分析问题了

网友D:
和使用的32768晶振有关系,选择相对偏差ppm比较小的晶振,同时也应该注意使用的匹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可能晶振因为什么原因失效,失效后430就会自动切换成内部低频时钟源吧。

可是目测频率比4K还低啊,远低于内部低速时钟频率。我是通过光纤用串口发送数据,平时都是闪一下数据就发出去了,出问题的时候几秒钟才闪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4楼的观点,你可以用示波器或者其他可以测频率的仪器测量你觉得频偏之后的输出频率,如果不对的话,就 ...

有些好使,有些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和使用的32768晶振有关系,选择相对偏差ppm比较小的晶振,同时也应该注意使用的匹配电容

使用的是KDS的晶振,6pF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KDS的晶振,6pF的

先把ACLK通过引脚输出,测量一下频率,确定一下是频率不对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ACLK通过引脚输出,测量一下频率,确定一下是频率不对还是程序的问题。

恩 好的 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KDS的晶振,6pF的

一般晶振外壳接地,可以减少高频干扰。但如果电源或地不够纯净,也会影响晶振。另外,也可以去掉外部电容试试。

把32768作为SMCLK或者ACLK输出到对应的时钟输出的IO上,用示波器看一下起振情况。另外就是PCB上的晶振回路尽可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晶振外壳接地,可以减少高频干扰。但如果电源或地不够纯净,也会影响晶振。另外,也可以去掉外部电容 ...

今天换了一批晶振,好使了。然后把之前不好使的晶振再重新焊上,竟然又好使了。好奇葩啊

网友E:
看到你的晶振:KDS 12P 32.768K。是12p的匹配电容。
你用的6p的电容肯定有问题啊。通过ACLK引脚看看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晶振:KDS 12P 32.768K。是12p的匹配电容。
你用的6p的电容肯定有问题啊。通过ACLK引脚看看信号吧 ...

额,笔误,是6P的。

网友:
看到楼主和几位大神的回复,晶振的品质还是很重要的。刚网上看了下上海唐辉是代理kds晶振的,可以发样品过来么。

网友:
焊接、驱动、晶振是否是正品-外面假冒的很多,均会影响到品质。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联系一下我,我给你十只免费的32.768正品样品,试试看。

网友:
32.768,请找 上海唐辉电子。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口碑相传。唐辉电子官网上,有很多的晶振应用方面的文章。欢迎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