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CPU工作频率问题,求大神解答,最好附程序,谢谢

楼主:
MSP430F149单片机外接32768HZ晶振和高速时钟8MHZ晶振,如何使CPU工作在400KHZ频率?

网友:
可以修改主时钟的分频系数

修改MSP430F149的BCSCTL2寄存器

SELMx:选择主系统时钟的来源。
DIVMx:主系统时钟的分频。
SELS:选择子系统时钟来源。
DIVSx:选择子系统时钟的分频。
DCOR:DCO选择用片内电阻还是用外接电阻。默认内接。

网友:
分频系数最大为8,不管哪个时钟分频后都大于400KHZ,是不是应该换个晶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