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代码综合warning

楼主:
Warning: Presettable and clearable registers converted to equivalent circuits with latches. Registers power-up to an undefined state, and DEVCLRn places the registers in an undefined state.
        Warning (13310): Register "addr~reg0" is converted into an equivalent circuit using register "addr~reg0_emulated" and latch "addr~reg0latch"

请问上面这是触发器么,ADATA与ALOAD这两个引脚什么意思,这段代码综合出来为什么为有这个warning???感谢各位了

网友A:
能否可以将wr和cs改成和cnt一样的同步加载方式;你当前实现的功能是异步加载,你可以到实现的电路中data被加到了adata,而wr和cs产生一个aload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可以将wr和cs改成和cnt一样的同步加载方式;你当前实现的功能是异步加载,你可以到实现的电路中data被 ...

你好,师兄,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一名学生,跨专业学的电子。没有virlog语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基础,
真的可谓是零基础。  如果想要入门FPGA,我该怎么做? 现在很着急。

1,数字电路基础,模拟电路基础,virlog语言,开发板,我应该如何安排学习顺序?

2,开发板的问题,是在哪里买 比较好?

还望师兄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师兄,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一名学生,跨专业学的电子。没有virlog语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基础, ...

1、所谓数模电路基础,如果你真心不是本专业,买一本教科书作为参考即可;对于编程语言Verilg或VHDL还真是需要掌握一门才行;也可以随手弄一本参考书即可。
2、至于开发板,买一个100多块的板子即可,网上某宝有卖那种带下载电缆的而且附带例程的。买之前想好你学习Altera还是Xilinx;初学者建议先熟悉一家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所谓数模电路基础,如果你真心不是本专业,买一本教科书作为参考即可;对于编程语言Verilg或VHDL还真 ...

开发板 现在有了。 用的师兄的,

数字电路 和模拟电路 是看哪一本?
我买了 夏宇闻的vrilog语法, 里面感觉好多都是 逻辑门 那些,没有多少模电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 现在有了。 用的师兄的,

数字电路 和模拟电路 是看哪一本?

随便,买你们学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本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买你们学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本即可。

你好,师兄谢谢你的解答。

想学习Altera,

veilog 买的是夏宇闻的那一本,那里面的那些代码是必须背住 ,然后自己写出来吗?  还是怎么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师兄谢谢你的解答。

想学习Altera,

掌握一门语言不是靠死记硬背,要掌握语法,知道即可,又不是要考试,背下来干什么。实在忘了不能翻书吗?!